电调原理

楼主(2008-01-18):
N1:7805,输出5伏的电压供电路工作。
N2:339,
四路比较器。
N3:
单片机
N4:MC34063
,一个升压芯片。首先谢谢这位兄弟的图,我忘了是谁的了,是从本站找到的。有些电调的原理我不太明确,请高人指点。
1.
电路中为什么使用N4MC34063),这个升压芯片到底对场效应管起着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得到这个大概15伏的高压(V9点测得)。
2.
该电路为什么不是直接使用单片机输出控制场效应管,而是采用339,类似隔离电路,请指点。
3. V5-V8
稳压管,是其保护作用吗?还是其他的什么作用?
4.
该电路中,场效应管(IRL2203N)总是击穿,测试发现各脚短路,是什么原因,是控制端造成的还是输出电流过大造成的,有一种说法是电机产生的浪涌电压造成的(前进和倒退切换时产生浪涌电压),怎么屏蔽浪涌。
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虽然 看不到这里的图  不过关于原理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个 升压电路的使用原因
一般的单片机的输出大概也就接近 5V 而 场管的 大部分 栅压 在这个电压下 都达不到饱和最大值 所以用升压电路来 提高 栅压 同时也为了避免多个 场管并联时 使栅压降低
2、隔离电路似乎是不太必要 不过在单片机里的 输出波形一般情况下 都不是很好  而场管的 适合波形一般为 方波 就是 边缘比较陡的 所以用个比较器来 当做开关用 要么就是有信号要么就是没信号 更接近于 整形
3、4、看不见图不知道啥东西了

有说的不好的地方高手赶紧来拍砖 我也喜欢学习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贴了图,不知道为什么发出来就看不到,但我编辑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的。
我把图片放到我的博客上吧。http://photo.sina.com.cn/u/1267573761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测场效应管的门极,全速前进,电压也是很低啊,只有1.4伏左右阿,我的是两个管子并联的?
看到图后,请继续解释剩下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实际电路啥样
看到这个电路图 认为V5-V8 是一个稳压二级管 是防止升压电路的高压导致MOS 管击穿  电压应该是多少 不知道管子的型号 应该在 10V 左右
如果过低那么 一定是你量错了管子

在这个电路中很明显 是一个电机双向控制电路 就是说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是两组管子同时导通和两组管子同时截止来完成的
V1 和V4 为一组 同时导通
V2和V3 为一组 同时导通
你测量时电压很低很可能是你测了正在截止的两个管子的电压并且要在管子的 栅极位置测量
再一个可以测量下 经常坏的管子的 栅电压 过高的话有可能是 击穿 过低的话 可能会工作在放大区域 导致管子过热 烧毁  可以更换V5-V8的顺序位置 看看是否还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坏的管子位置发生变化

楼主:
找到问题

我查到IRL2203的Vgs Gate-to-Source Voltage ± 16 V,我测栅极位置测量16.8伏,我的电调采用的是两个IRL2203并联的方式,但是每次只烧一个 ,我发现很烫和 倒车失灵 ,就不敢玩了。
我看就是这个原因了。
还有一点我发现,这个电路,V1用比较器直接控制,大概1.5伏到2伏的电压,使其导通,而V4是
16伏左右的高压控制的,是不是V1是个变化的可调信号,来控制输出量;另一路同理。会不会是这样的?以上都是不带电机的测试的。

再有,我刚才接上电机测试了一下,发现管然向你所说的栅极电压8到10伏左右,但是15伏左右的栅极高压(从高压整流滤波后-V9和R9之间),电压会从8到10伏跳到15到17伏,有时更高啊,我估计就是这里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升压电路不稳定阿,我想搞一个双电源阿,接受信号+舵机+电调用一路锂电池供电,而电机用力一路镍氢的电池供电,他们两个电源共地就可以控制场效应管了。
这样可以吗,这样的话升压电路应该就稳定了。

请指点:

楼主:
电路图地址

请到这里看电路图:
http://photo.sina.com.cn/u/1267573761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看你的状况 修理的机会不是很大

339 为一个 4 比较器
参考电压 取于 R11-R12 位置

单片机输出 4路信号  为 2、3、6、7

2、3为一组 同时高或低 6、7 为一组 同时低或高

并联场管有个很必要的条件 1、导通电压 2、导通电阻  当这两个参数相差很大的时候 导通电压低的先导通 变成单管工作 负担变大 烧毁       导通电阻小的 电流过大 直接烧毁 所以 在修理是 应该挑选成对的 管子来进行更换 如果不能 就选择一个 功率和原来两个管子功率之和那么大的管子来 使用

楼主:
我现在怀疑MC34063有问题,也就是电路图里的N5脚,应该是1.25伏,但我测得0.34伏左右,很奇怪,这个脚是个反馈输入。
难道34063有问题?有何见解?
我今天试了一下双电源,电机用电池供电。其他电路在N1的输入端用了一个7伏的电源,然后两个电源共地,效果很不错,电机运转时,15伏的高压也稳定多了。
对了,忘了说,我发现我的电调根本没有V5~V8稳压管,也就是说过压时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啊。用哪个型号的好一点,电压是多少伏的合适,电路图里说是20伏,不知道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