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买了只65CM的0艇不知道动力如何搭配

楼主(2008-01-18):
船壳重450G,现有兴耀华B28-56无刷(KV2300),加拿大锂电5S1P,125A电调,浆有X430,X432,X435,X438,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浆呢?还有电压是否过高,空载时有有点热

网友A:
加拿大锂电5S1P,电流好像不够啊!
估计可以上X435以上的浆.

网友B:
电机小了,不过玩玩是可以的,为了减小电机负担,建议用最小的浆

网友C:
这配置跑不出很好的速度。换一个1668KV+437三叶桨+18节镍氢要精英的 试试呵
仅供参考

网友D:
电机还是用540S或540L的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520&highlight=
如果作为嬉戏和休闲的话 4S2P 540S 2000KV 432桨比较合适

网友F:
裝成mono-2吧

网友G:
mono-2是什么,谁能解释下啊

网友H:
原帖由
白狐狸
于 2008-1-19 18:21 发表
mono-2是什么,谁能解释下啊
MONO在FSR-HYDRO竞赛航道上,多艇竞速
MONOⅠ级:1个或多个电动机(不超过7节电池)。单体耐久竞速艇模型,半浸式水中螺旋桨。
MONOⅡ级:1个或多个电动机(不超过12节电池)。单体耐久竞速艇模型,半浸式水中螺旋桨。

楼主:
不知道带X430浆会不会超出电池的承受能力

网友F:
建議配置:2300kv或2600kv b28XL , 100A esc ,12 cell nimh , mono軸係, x432-x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