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210 车45号钢的最大切断能力是多大直径.

楼主(2008-01-18):
请教 D210 车45号钢的最大切断能力是多大直径.

网友A:
机床型号不是已经标明了D210=直径210毫米。

网友B:
你的切断刀的刃口有多长就能切多长,不在于车床的!

楼主:
震动大和拖板间隙有关系吗?

网友B:
原帖由
jlsplhw
于 2008-1-18 21:40 发表
震动大和拖板间隙有关系吗?
有这几点:切口位置(尽量靠近卡盘),刀尖高(保持和主轴中心一致偏高一点)和刀刃伸出部分(不宜超过2CM)及刃口宽度(小床不要用3MM宽的刀片,2MM以下的最好),车床转速(200转左右),材料软硬(偏硬的材料不建议上车床切断!)...

网友C:
材料,刀具,转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