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的截止电压到底是多少啊~!

楼主(2008-01-18):
以前在网上看3S的电池的的电压控制在11.4~1
昨天在网上有看见说是8.25~12.6V,单颗电池不低于2.75V。
到底是多少啊~?
请前辈指引迷津

网友:
安全范围·3.3到4.20

网友:
截止电压 4.20V  充电的最高电压.过这个值容易产生过充
保存电压 3.8V-3.9V 在这个电压值下保存电池是最好的
标称电压 3.7V 这个不用说了吧
最底电压 3.3V  这个是放电最底电压,如果底与这个电压容易产生过放

你说的是8.25~12.6V 是一个3S电池的最底和最高值,在8.25V上有点过底了,一般飞行卡在单节最好是3.3V以上 如果能控制在3.7V-3.8V之间是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网上看3S的电池的的电压控制在11.4~1
昨天在网上有看见说是8.25~12.6V,单颗电池不低于2.75V。
到底是多少啊~?
请前辈指引迷津

电池放电截止电压理论在:2.75,但是这是理论上的!所以一般实际使用中不能放的这么低!
一般充电截止电压在:4.18-4.2V .
放电截止在:3.2-3.6V 较安全!

网友B:
又学习了!!呵呵一直以为AKE的电量显示器不好害怕截止电压过低没想到真的可以到3.3哦!

楼主:
学习了啊~~~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截止电压理论在:2.75,但是这是理论上的!所以一般实际使用中不能放的这么低!
一般充电截止电压在:4.18-4.2V .
放电截止在:3.2-3.6V 较安全!

 2.75应该是负载电压吧?无负载状态下这个电压可能早就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习了!!呵呵一直以为AKE的电量显示器不好害怕截止电压过低没想到真的可以到3.3哦!

AKE是测的实时电压3.3,比较放心。大电流下的压降狠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