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火狐老断皮带,你们的也这样吗?

楼主(2008-01-18):
火狐,十块电,断了2根皮带,而且飞行时间还短3分中?
你们的多久断一次皮带?
断皮带换很麻烦,有没有带接头的皮带?
什么原因断皮带?
请大虾指点.先谢
a24 王子 sqiur ...等请千万赐教

楼主:
没人断过火狐皮带?断过的说说

网友A:
你把皮带放松点啊!松到尾桨一打到东西就打滑的程度就好! 不过要是加长版的皮带就没办法了~ (加长版的不打也短)

网友B:
我从没断过皮带,没办帮你啊。不过你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皮带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刮蹭或皮带太紧

网友C:
我也没断过皮带。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我的就是加长版,和大齿有点蹭,不知怎么处理.(不行改尾电机的了)

网友D:
LZ,周末还加班飞行不

楼主:
够呛,你好利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