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求助

楼主(2008-01-19):
小弟刚买的lamav3第一次飞,就会不停的右旋转,我调了
遥控器
上的微调还是会旋转。 害我掉到了地上,A桨也不转了 但是B桨工作正常,打开看后,发现A桨马达不转了,但是没有烧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A桨的马达坏了,现在从网上买了个马达 在寄来的途中, 希望老鸟门能帮帮我解决右旋的原因,还有就是马达是不是真的坏了??? 我买来才第一次玩啊~!~! 谢谢老鸟们了~

网友A:
那就等那个马达到了后换上试试 或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哪买的就去哪修 但是要是在淘宝上买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LZ啊
你只说你条遥控器上的微调,但你没调飞机上的旋钮哦``````````右旋可能是这个原因
想问下你掉到地上后有没及时收油门???如果没有的话4 IN 1有可能会遭殃````````这可能是马达不动的原因`(我猜的)
既然买了就换了试试吧
记住调飞机上的旋钮````````

楼主:
3楼的 调那个旋钮啊?我是新手,你说的是B桨下面的那个旋钮吗? 还有现在B桨转的 就是A桨不会转, 应该不会是4和1坏了吧,因为现在 除了A桨不会转,其他一切都正常的。。 你说的那个旋钮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难道LZ没发现4 IN 1上有两个旋钮??
一个是GAIN 一个是PROPORTIONAL
GAIN是调陀螺的感度的,也就是如果尾巴锁得过紧会左右抖动````````锁得不好的`就锁不了尾巴
PROPORTIONAL是调前后电机速差的,如果右转应该向(我忘了哪边,不好意思,自己试下吧)一边调,相反的话就向相反方向调``````
看看说明书调咯`````````

网友C:
检查4V1与马达是否连接正常 ,看看马达是否线段了接下就好

网友D:
晕倒 想要检查 马达坏没坏好简单的 直接把A 马达 的JST 插头拔下来
然后把两个5号电池 连在插头上 电机转了 就是好的 不转就直接把线接在电机 的两个接点上 转了就是线断了 不转就是 电机坏了
还有方法是 把B 电机 的JST 插头插到 4合1 的A 电机的输出口上 这样就可以知道 转了4合1 没事 不转 4合1的事 千万别把 A 的插 B 上实验 否则 如果是 A 电机坏 会烧坏 B 接口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极是,我上次四合一就是这样烧的,坏的电机先烧了下面的接口,我换了个接口,结果把上面的也烧了,,,好在管子不贵,几元就修好了

网友F:
CC6,你的管子从哪买的啊。我有个科的4合一,马达通道不好了。

网友E:
楼上的兄弟,我在南京本地买的1.2元一只,之前在淘宝上买要4元,型号是IRF4410,电话是025-58650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