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不知道怎么说你。。。。。

楼主(2008-01-19):
才买的新机,才飞十来个起落皮带就断了。。。你为啥就把皮带做得这么垃圾呢????
断不要紧,我换就是,但是很悬呀,,,,,,,,炸了机咋办?????
炸了机无所谓,我买其他产品就是了,,,,,但是伤了人咋办????????

网友A:
买WING都比亚拓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WING都比亚拓放心。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WING都比亚拓放心。

反对!有好的为啥要买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WING都比亚拓放心。

你拿wing跟亚拓比,不就像华科尔和wing比

网友:
伤了不用急`可以~~~~~~~`

网友:
确实,亚托的皮带真的很假,我才飞6个起落就断了。

网友B:
lz這個問題,有幾件是關鍵原因

1.皮帶的鬆緊影響了皮帶的壽命
2.尾管的品質,影響了皮帶是否會相互摩擦
3.每次有摔機一定檢查皮帶是否有無摺痕
4.皮帶如果只飛幾個起落即有毛邊,表示某些地方調整不當,或者有零件受損

网友:
LZ能不能把你恶心的头像换掉,每次看到想到吐!!!

网友:
换带操的压带轮 不要让皮带拉太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带槽的在高速下会让皮带磨损更快,容易断

网友:
亚拓的皮带的确很垃圾,我用副厂的比它好多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关于皮带损坏快的问题我也有同感,并且当面问过JK(也摸了他的机机)和亚拓其他同事,最主要我们是上的太松了,并且锁的紧些更有利于高速操3D,不会跳齿.我试着调紧后操了20几趟都没啥问题(不过是毛多了点 ),而且我发现500也是用了同样材质的皮带,现在也有10几趟了,牙齿没少一颗,不过有点小毛,呵呵.亚拓的皮带是最合配亚拓的机子了,副厂的我用过很多款,但都发现会在操剧烈3D时会跳齿.个人体会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皮带损坏快的问题我也有同感,并且当面问过JK(也摸了他的机机)和亚拓其他同事,最主要我们是上的太松了,并且锁的紧些更有利于高速操3D,不会跳齿.我试着调紧后操了20几趟都没啥问题(不过是毛多了点 ),而 ...

有同感,如果松了很容易坏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這個問題,有幾件是關鍵原因

1.皮帶的鬆緊影響了皮帶的壽命
2.尾管的品質,影響了皮帶是否會相互摩擦
3.每次有摔機一定檢查皮帶是否有無摺痕
4.皮帶如果只飛幾個起落即有毛邊,表示某些地方調整不當,或 ...

不用找那么多理由,同样的使用方式,同样的飞机,为什么副厂能赶上原厂?我用过很多副厂的皮带,半年断的都没有!亚托飞机质量一流(SE及以前产品),但是皮带问题是大家诟病最多的,正视问题比找模友的责任更让人信服!希望亚拓越做越好,成为我们心目中当然的王者!

网友:
维英的皮带就是比亚托的好

网友:
WING的尾巴就是比亚拓的强!

网友:
我自己從450x -> 450XL -> 450se -> 450se v2,都用原廠的皮帶,一直沒問題,傳動效率也是最高的

國外討論區也沒有看到老外抱怨,調整和使用原廠件是很重要的

网友:
看来固朗的450还不错,我的飞了32个电池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