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乱飞,求大家帮助,真的没办法了

楼主(2008-01-19):
第一个lama飞丢之后,在坛子上收了个机机,但是卖家没有给我接受晶体,害得我又等了一个星期买到晶体,一试验四合一有问题,狂抖舵,而且还马上烧了,于是又收了个四合一,电子方面倒是好了,飞机却是到处乱飞,怎么都调不好,我看浆夹好像有点变形,一气之下又在淘宝买了个全新空机,心想这下终于可以搞定了吧,没想到把电机舵机换到空机上之后,还是狂乱飞,根本调节不好,现在想起我飞丢的那个lama简直是太好控制了,请大家帮帮我吧,都花了一千多连飞都飞不起来。我已经检查了双桨没有 ,a轴和b轴均没有弯,平衡杆和上浆的连杆调了n次了,斜盘什么的也换了两个,浆也是新的灰浆,a轴我用的金属的,要是再搞不定实在很打击玩模型的兴趣了

网友:
首先 同情一下 另外 你在那里买的空机?

网友A:
先别急噪.你现在乱飞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飞机升空后,似乎很难控制。飞机飘忽不定的样子。而且打舵反应超过你的预想。

我的建议是,首先,如果你确定你的2轴完好,那么,调节平衡杆,让平衡杆水平时候,上层浆处在水平。 其次,开始调节微调,保证倾斜盘水平。 再其次,调节一下4IN1的感度,重新定位一下锁尾. 你的毕竟是旧电机,和全新的不同的。所以需要重新定位感度。如果有必要,也要重新定位主尾电机速率比。 再就是,如果可能,换4片原厂黑色浆,可能有想不到的收获。

我收了一部R22,一部科乐科LAMA 5,都是到手时候,飞机乱飞,几乎没办法控制,后来发现第一,是A轴有弯曲,虽然很轻微,但是影响确实很大。第二,就是浆.

你可以尝试下。 别以为金属A轴就一定没问题。夹头结实的结果就是飞机摔的时候,轴更容易弯曲。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我想问一下我收的是老版的四合一,只有一个调节是中立点的,感度怎么调节呢,我是觉得陀螺没有以前感度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急噪.你现在乱飞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飞机升空后,似乎很难控制。飞机飘忽不定的样子。而且打舵反应超过你的预想。

我的建议是,首先,如果你确定你的2轴完好,那么,调节平衡杆,让平衡杆水平时候,上层 ...

高手啊`````玩到这境界了```

网友:
同情一下~

楼主:
初步看来是金属a杆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它弄直呢,原装的实在不好用,老找平衡杆,又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我想问一下我收的是老版的四合一,只有一个调节是中立点的,感度怎么调节呢,我是觉得陀螺没有以前感度好了

啊。单板的4IN1啊。那个没感度调节,只能调节速率比。 症状可能会出现飞机起飞时候锁尾还行,可能飞行一段时间或者方向舵打几次后,会有尾巴锁不住的情况。这个没办法。设计缺陷。

A轴弯曲,基本没办法。我的方式是找平面,在平面上转动,找到弯曲地方,用很小的锤子矫正。最后能矫正到直,但是精度不行.凑合飞还成。不建议买金属件.金属件夹头结实了。但是逢摔必弯.

网友B:
晕,1000多可以直接玩450的电直了。直接换舵机

网友:
我校正A轴是用平面找到弯曲的方向,然后用手轻轻的掰,现在我的LAMA能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1000多可以直接玩450的电直了。直接换舵机

  我拉马也玩了一千多  感觉还行  1000多虽然能买450 但新人如果开始就买的450 只怕玩到现在的费用可以买油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