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中连(图)

楼主(2008-01-19):
受老大下图的启发,我也将中连改成连销带紧的,改后的中连和主轴之间压得很紧.不再旷动,效果不错哦!

这是我改的,先将中连横销螺丝孔(无丝这边)用4MM钻头扩大到轴孔的中心即可,注意!千万不要钻得过深伤到对面丝口。再用一小节鋁管(外径4MM.内径2MM)做成下面这个样子,OK大功告成。

网友A:
手工厉害,但是仔细想想,有这个必要吗,原来的中联真的会晃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厉害,但是仔细想想,有这个必要吗,原来的中联真的会晃动吗

用一段时间您就知道晃不晃动了.

网友:
你这个是500、325头还是400的头啊?我现在也在为中联晃而头疼。不过我更担心那两个固定横轴的顶丝,这两个家伙肯定会顶坏横轴螺丝的丝扣,到换拆桨夹拧松横轴的时候会把中联拧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