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朋友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谢谢!

楼主(2008-01-19):
香武仕(815523) 15:43:53
昨天我去第一次飞DLG微风也就2级吧最多留空时间40秒,今天又去飞了4级左右风,留空时间最多也就30秒,正常吗?
苹果(303742676) 15:44:06
正常啊
苹果(303742676) 15:44:20
与很多都有关系的
香武仕(815523) 15:44:22
因为今天我调整了飞机的重心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我调整的也影响留空时间
苹果(303742676) 15:45:12
也会影响
香武仕(815523) 15:45:19
DLG在静气流留空时间长还是在风中留空时间长?
苹果(303742676) 15:46:05
那要看说明风了,飞DLG影响复杂
苹果(303742676) 15:46:38
微风40秒还算正常
香武仕(815523) 15:46:52
请问DLG300克好飞还是400克重量好飞?
苹果(303742676) 15:47:02
肯定300
香武仕(815523) 15:47:24
那请问200克好飞还是300克?
苹果(303742676) 15:47:54
这可复杂了
香武仕(815523) 15:48:07
昨天我的飞机400克可以甩的很高,但是今天轻了却甩不高了
苹果(303742676) 15:48:37
还是要调整一下重心
苹果(303742676) 15:48:55
400克够重的
香武仕(815523) 15:49:19
而且到空中最到点后两秒内掉高很厉害
苹果(303742676) 15:49:41
减重就好了
香武仕(815523) 15:50:12
昨天400克在空中还飞了40秒呢,今天调整到350克左右结果反到飞的时间少了呢

楼主:
朋友们帮着看看,说说各自对问题的看法好吗,谢谢

网友:
你找今年的第一期《航空模型》看,里边有一篇文章有调整方面的知识。按我个人玩自由飞的感受,留空时间长段与翼载荷和飞行速度有关,一般要求低翼载荷和低速度。在地面手投掷时,先将飞机调整到滑翔角最小状态,此时飞机滑翔距离应该是最远的,然后在保持飞机能良好滑行状态下,逐步调整飞机,使之滑翔速度降低,当滑翔距离最短时,飞机的留空时间也应该是最长的,这时的滑翔角比较大,属于正常现象,但飞机却显得轻盈,象纸片飘落的感觉。你可以折个纸飞机试试。
没玩过DLG,但觉得道理应该差不多。甩得高不等于留空时间长,甩不高也不见得留空时间短。首先要调整好飞机,其次气象条件影响也很大,静气流或微风时,模型翼载荷小些和飞行速度低些较好,风较大时翼载荷和飞行速度大些更有优势。
以上有不对的,请各位很批,千万不要吝啬。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您,我去找找资料,真心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