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鸟类都没有垂直尾翼?

楼主(2008-01-19):
为什么鸟类都没有垂直尾翼?

网友:
所以鸟类盘旋的时候都是侧着身子 …… 你有见过什么鸟保持水平状态转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

网友:
鸟类的尾巴可以左右甩,身子就可以实现在水平状态下转弯了!

网友:
我做的飞机也没有垂直尾翼,有福翼就可以了

网友:
鸟尾是混控的……

楼主:
俺的电飞机掉了垂尾后就乱甩,副翼升降都不好使,垂尾还是很重要的嘛。

网友:
上面那位大哥鸟的固定翼的吗
不知道别瞎说!!!!!!!!!!

网友B(2008-05-13):
主要原因是鸟类的小脑特别发达..是大脑重量的3倍......众所周知小脑是用来保持平衡的......就相当与一个超级稳定的螺旋仪........相对与这个螺旋仪来说...一个垂直翼的稳定性更本不值一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是鸟类的小脑特别发达..是大脑重量的3倍......众所周知小脑是用来保持平衡的......就相当与一个超级稳定的螺旋仪........相对与这个螺旋仪来说...一个垂直翼的稳定性更本不值一提.....

把这个陀螺仪装在电直上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陀螺仪装在电直上是什么效果呢??

估计比共轴无风状态还稳定

网友D(2009-03-06):
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

网友:
因为鸟类是智能多通道混控第一人称实时视频3D立体音频多路平衡仪全自动飞行器

网友:
垂直尾翼对飞行并非不可或缺

现在的悬挂滑翔的伞翼、三角翼、充气翼伞都没有垂直尾翼,动力伞也一样,甚至隐形轰炸机B2也没有,就是证明。
        早期的飞行器对方向稳定性的要求,最容易想到的无疑是风标的方向稳定,装置垂直尾翼也就理所当然了。
        另一方面,飞行器和船都是在流体里运动,早期的飞行器制造者是把飞机当作空气里的船来考虑的——航空、航行、航线、机舱、方向舵、升降舵等全都属“舟”——像操船那样用方向舵操纵飞机就顺理成章。
        鸟类对双翼的控制能力是人造的飞行器根本不能比的,更无垂直尾翼的必要。
        可见垂直尾翼只是针对人造飞行器的产物。

网友:
鸟类属于混控的三角翼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绝啊!
鱼应该算有垂直尾翼. 而且以下单翼为主.
而鸟基本以上单翼为主,没有垂直尾翼.

网友:
越扯越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

这个很雷人!!
ps:鸟身上怎么没有垂直尾翼?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