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子在左右晃动,请高手指教,谢了!

楼主(2008-01-19):
本人有一台GL450C的机子,配的是T9的控,上次炸机后换了如下的东西:尾管,皮带,尾旋翼
尾轴,大轴,横轴
试飞时发现机子在30%油门以上开始机尾左右摇晃,行程大约在5公分左右,怀疑是陀机不够力,重新换了一个陀机,故障依旧.又调了一下
陀螺仪
的延时,还是不行.陀螺仪看似正常的,静止时晃尾部有反应.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大们,到底是哪的问题,是不是陀螺仪坏了?(我用的陀螺仪时GL的700,陀机是辉盛的9G)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度会不会太高啊?调低些试试看。

网友C:
試調一下尾陀机距離及檢查是否震動另到陀螺有強烈反應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401陀螺,辉盛9g舵机)
以前,摔一次,出现过这种现象,后来,调了调了就不知怎么正常了。
这次,调了很长时间了,还是晃。
体会,好象是什么地方的安装有很微妙的地方。反正,到现在还没有把握住。
调陀螺感度,舵机位置什么的,都不管用。
你看看,旋翼头和主轴的连接是否有晃动的旷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检查了一遍,旋翼头和主轴之间很稳啊,没有什么异常
我都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