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谢谢大家!!!急!急!急!

楼主(2008-01-19):
谁能告诉我1.2是做什么的线..甲板位置的线在哪里??还有罗马数字的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不懂,不会看图纸

网友:
不知道是省位置还是什么,两个部位的图样,放在同一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我弄的直迷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1.2是做什么的线..甲板位置的线在哪里??还有罗马数字的线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一艘拖船的线型图。1号线即是甲板线的位置。2号线是船体的折角线。从1号线向上到最上的线是舷墙高度。罗马数字的线是船体纵向剖面和横向剖面线。横向的剖面线即是按装肋板的位置。从剖面线上可看出船体的曲线型状。中间图是船体的线型图。船体的肋板就是根据此图加工的。注意:在加工肋板时要扣除船壳板的厚度尺寸。

网友:
注意:左侧的是船尾,右侧的是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啊...你QQ多少啊..我要拜你为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啊...你QQ多少啊..我要拜你为师啊!!!

师傅可不敢当.我没有上QQ,可在网上发短消息联系我.

网友:
只是画了连线,不是轮廓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了老了模型了.没一个是按正规途径做的,08年了,我要弄的正规点.....以后还的麻烦你指导

网友:
肋骨折角处要放龙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