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组装飞机都用什么胶水粘飞机?

楼主(2008-01-19):
给推荐个.谢谢

网友A:
木头 白胶+502+AB胶
KT     泡沫胶++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 白胶+502+AB胶
KT     泡沫胶++热熔胶

经典的回答啊!似乎全了!但还少一样螺丝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 白胶+502+AB胶
KT     泡沫胶++热熔胶

谢谢!我是粘40级的飞机,油的。请问白胶+502+AB胶都同时需要准备还是只要其中一种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种就可以了,简单的说一个AB胶就足够了,就是那种二合一

网友:
为了万无一失,最好两种都用上——见说明书

网友:
就用AB双管胶。

网友:
对接机翼、尾翼用AB胶(环氧树脂更好);粘付翼的交链用502。

网友:
我用,A 、B胶,泡沫胶、502、101、合众的AAA胶、合众的快干环氧、704胶、百得的A、B胶,环氧树脂、可粘泡沫的A、 B胶(5分钟能固化成象石头一样坚硬)、螺丝胶、热溶胶等等,基本上每架飞机用胶3种以上,根据飞机部位、材质的不同分别用胶。

网友B:
楼上的,那种5分钟能固化成象石头一样坚硬的AB胶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最好上张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那种5分钟能固化成象石头一样坚硬的AB胶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最好上张图看看。

这是台湾产的,能粘泡沫,轻木更没问题。我们的泡沫机如在外场飞有损坏,修补一下,马上就能再上天。

网友B:
这胶水哪有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胶水哪有卖的啊?

上海双天模型店

网友C:
我用的最多的是环氧树脂,它粘接木材和泡沫效果,要好于AB胶和热融胶,但就是固化的时间长(7-9小时,冬天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最多的是环氧树脂,它粘接木材和泡沫效果,要好于AB胶和热融胶,但就是固化的时间长(7-9小时,冬天的效果会更好)

照片上显示的就是环氧,只是固化剂独特,所以可以十分快速地固化,我的一个朋友是金山石化的,他自己调配的一种固化剂也能达到使普通的环氧树脂在几分种内迅速固化,只是那种固化剂在液态使用时有一定的毒性挥发,所以没有推广,还是台湾的那种又好又安全。

网友:
快速固化的特征很好呀
---------------------------
照片上显示的就是环氧,只是固化剂独特,所以可以十分快速地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