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翼龙的朋友清进

楼主(2008-01-19):
3通开副翼.是在原机翼上开好.还只另加副翼.我觉得后者好.因为不会减少翼面积..用一个还是二个
舵机
好.那个性能更好.请赐教!

网友A:
先把主翼搞平, 不要上反角, 再切下副翼. 用两个舵机好点.

网友B:
在原机翼上开,一个舵机就行

网友C:
原机翼上开,2个舵机,一定要减小上反角

网友D:
原机翼上开,2个舵机~~~

网友E:
先买个带副翼的机翼,照着改.北京要55元一副.不知你那有没有.

网友F:
像翼龙这种高单+上反+后推的机机,建议不开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