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与6EXAP有什么区别啊?那个要好啊?

楼主(2008-01-20):
(无正文)

网友:
6EX HP是直升机版的
6EX AP是固定翼版的

哪个要好吖?这就好像要回答“直升机好还是固定翼好?”,基本上没办法说哪一个更好。
6EX 2.4G的版本好像是直升机和固定翼都通用,价钱大概是1.5K。

楼主:
固定翼版的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还有就是136与146接收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固定翼版的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

不能!至少是不适合。因为没有相应的混控程序。能的话干嘛还要分固定翼和直升机版呢?
但是6EX HP实际上除了固定翼的V尾混控外,一般的飞行也是可以的。
6EX AP是肯定飞不了直升机的(论坛以前有位DX用4VF飞油直,用6EX AP估计他也能飞)。

现在拿不定主意买6EX HP还是6EX AP?首先要看你打算重点飞什么飞机,其次现在6EX的二手便宜得很,要是预算多一点直接上固定翼和直升机都通用的控,省得这么多麻烦事。

136是油机用的接收,146是电机用的接收。

网友A:
买通用版的 6EXP 即可二者通吃

或者买更高级点的FF9

网友B:
6EX系列是鸡肋,不要买。

网友:
建议:6EX HP

因为能玩直升机,同时基本上常用的固定翼也能玩。如果飞需要混控的三角翼,一般可以用CCPM的混控凑合飞,效果也行。我们测试过!
基本上直升机+99%的固定翼

如果6EX AP,则只能固定翼,想想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通用版的 6EXP 即可二者通吃

或者买更高级点的FF9

6EXP会比HP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系列是鸡肋,不要买。

何处此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系列是鸡肋,不要买。

同意,人为设置的限制太多 (BS FUTABA)
最大问题是不能单独设置舵机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