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也做了几个舵角

楼主(2008-01-20):
如图:(5个,从画图到做完大概1个小时,以后要再做的话,每对10分钟,每个重0.5克)

网友:
不错,什么材料做的啊?介绍一下结构

楼主:
回LS,用1.5mm的有机板做的。结构如下图:(红色箭头指的两块板结构一样,插入舵角上开好的槽中粘接。下面的那道槽根据板的厚度来切)

网友A:
学机械的//

网友:
用心制作的东西就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机械的//

不是,偶是搞计算机的

那个图是用犀牛画滴

网友:
很不错的舵角

网友B:
有机板哪里有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机板哪里有卖?

我也经常自己做舵角.废的CD片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板哪里有卖?

卖KT板的地方应该都有,1.5mm厚的40来块1张,1.2*2.4米,除了做舵角,我还用它来做电机安装板(两片用502粘在一起,强度很好,比层板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经常自己做舵角.废的CD片就很好用

 ,好办法

网友D:
两个“U”插,最好是对头的,受力情况下,比平行放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U”插,最好是对头的,受力情况下,比平行放的好。

呵呵,因为两块板都是要粘接的,所以没对受力情况做太多考虑,受教了,以后再做时改进。: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