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小cat入手

楼主(2008-01-20):
size跟亞拓450差不多.玻奷做的

空間也算大.

橫著看,槳的入水角算大嗎?

就打算用它破60了:loveliness: 期待呀

网友:
杀人看视频

网友:
楼主你的450像真壳,在那搞的,方便pm一下吗,先谢了!

网友A:
CAT很漂亮  赞! 改软轴吧,那里买的?

网友B:
貌似是阿信得~

网友:
小CAT仔好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很漂亮  赞! 改软轴吧,那里买的?

在珠海買的,至於他傱那搞小弟我就不太清楚,畢竟我是玩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使用多少节EP电池?是如何连接?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很漂亮  赞! 改软轴吧,那里买的?

size 650mm*250mm*150mm
槳原裝d42*p1.2
我用了b2857kv3200無刷,70a的電調.依你看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使用多少节EP电池?是如何连接?并联还是串联?

本來打算用車用的ep4200mah12節串聯,但發覺太重.所以用鋰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阿信得~

阿信那里全船,就差电池,750文

网友A:
乱说下:如果你准备用70A电变  用540L 2200KV  LIPO2200MAH 两并6或7S 配X637  试试  电机工作是56A左右 带负载估计在70A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阿信那里全船,就差电池,750文

水爬兄 麻烦给个消息 告之下怎么联系阿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说下:如果你准备用70A电变  用540L 2200KV  LIPO2200MAH 两并6或7S 配X637  试试  电机工作是56A左右 带负载估计在70A内。

其實我很想改軟軸.但4mm的不知那找.煩ing

网友:
去淘宝搜吧 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水爬兄 麻烦给个消息 告之下怎么联系阿信

http://www.xinhaorc.net/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來打算用車用的ep4200mah12節串聯,但發覺太重.所以用鋰電了.

想生b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生bb嗎?

25c的鋰電應該可以應付了吧?

网友:
极度渴望看这船下水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xinhaorc.net/

再次感谢

网友:
入水角大了点效率会降低

楼主:
剛剛去試了回來,樓上的大大說得對.原裝入水角太深了.高速船頭壓向下了.有潛水危險.跑2分鐘,原配電機很燙.這回一定有換軟軸了.有大哥知道那裡有賣嗎?結個淘寶的地址也可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去試了回來,樓上的大大說得對.原裝入水角太深了.高速船頭壓向下了.有潛水危險.跑2分鐘,原配電機很燙.這回一定有換軟軸了.有大哥知道那裡有賣嗎?結個淘寶的地址也可以.謝謝.

看过它原装的桨轴入水角度不错的,你是不是电机装高了?

楼主:
沒有呀,買回來硬軸就裝好了.你的船可以橫著照一張照片看看嗎?想看看你的角度跟我的有什麼不一樣..謝謝

网友:
当时看到这船也拍了不少照片,等我对照一下。因为平时我比较留意桨轴位,感觉人家调整很到位,所以还专门聊过这件事。

楼主:
回來就裝好的

你看角度怎樣

网友F:
原装轴系的确质量不错,但装在这只船真系很不适用,一定要换软轴 才能尽可能发挥它的潜力!

网友:
很漂亮,跑起来速度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网友:
拍得不好,供楼主参考

楼主:
我想把這條船的硬軸弄出來,水爬兄有什麼辦法嗎?

网友:
小弟的看法可能稍有不同,rossi兄你参考一下
首先,商家推出这条船估计经过测试,不会太离谱(我乱推测的)
其次,按小弟以往的粗浅经验,直轴有5到10度的下拉角很正常,按正弦计推力损失不到1%,当然轴太长会有极强的押头力矩,但此船轴伸出并不太长
如果桨毂明显位于最后的触水点的平面之下,大多要考虑改装啦。
rossi兄你可以考虑下重心位置是否在第二断阶附近(一般在第二断阶前一点点),你也可尝试适当将重心后移
第二考虑选用尖桨梢螺距比稍大的桨,如440,538的,因为此1242红桨升力较大。
操控也要考虑,如果没有一定的船速,加油太急也会潜水的。
最后,要将硬轴取出,我的笨办法是加热,另外就是电钻……

楼主:
(如果桨毂明显位于最后的触水点的平面之下,大多要考虑改装啦。)
我的是整隻槳都浸在水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轴系的确质量不错,但装在这只船真系很不适用,一定要换软轴 才能尽可能发挥它的潜力!

大哥你也有這條船嗎?給我一些提示去改一下它,因我玩船是超新手呀:loveliness:

网友:
不是指在水中,而是平放在桌面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