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了架飞机,不知叫什么鸡!

楼主(2008-01-20):
开始做机翼
接下来做尾翼了
基本成了接下来就准备装安起落架
机轮是叫朋友用车床车的
起落架安装完成
把
电机
装上去就差不多了
完成全机
全机重量900克,这么重能飞起来吗?还有试机的时候,老是跑到右边去!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电机:2212 kv1400电调30a
电池
11.1v 1000mah 15c螺旋桨我用8040和8060还有两个
舵机
!这样能飞起来吗?改天有空就去试飞

楼主:
补充一下起落架
机轮是索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很重的!起落架是用两根三轮车钢线做的,还有两粒8mm的螺丝,加上电机架(电机架是用电木做的)就已经差不多230克了

网友A:
起落架拆了你的太重了,啥材料?,
电机安装架太大了,换成铝的,可以轻很多,再说没必要那么大的安装架,手抛起飞,

网友B:
翼型有点怪

网友C:
怎么这么重,都用的什么东西啊翼型是看起来怪怪的,好像前缘和后缘是一样的,就是凹凸翼型也不是这样的啊不过这个配置飞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是电池不行。2212,KV1400 8040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8060桨,11V 17.8A,12050转,10V,15.4A,9660转。

楼主:
听说这个机好像是翼龙的!差点忘记了告诉大家:这机翼长93cm 机身长90cm

网友C:
翼龙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怎么看都不是翼龙啊,太重拉,看你怎么飞?呵呵

楼主:
哈哈!我都不知道呢!看看到时会不会炸机收场

网友D:
期待试飞结果
感觉垂尾小了

网友:
翼型是有点怪.LZ翼型最厚点应该靠前.不能在中间

网友E:
小补丁二号呗:)))

网友F:
再现一架飘飘机

网友G:
图片弄的太小了,改成800*600即可

网友H:
小布丁改进型

网友I:
呜....不要什么都向我头上扣.
15楼的,小布丁2号玩具机是双垂尾的,这个明显就不是的啊.

楼主:
哈哈!小布丁像你的机吗?我这机有问题呀!试机的时候总是往右边跑的!都不知到是什么原因…有高手帮我解答吗?我这机看来今年都没时间试飞的了,因为天天都要上班!

网友J:
飘飘机
我也有一只

网友K:
我开始一看 也象小布丁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