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LIAOAN的贴,我有个算是建议吧,希望能帮到入门朋友

楼主(2008-01-20):
看到很多新手都这样说:"飞机自旋,微调和4 IN 1的旋钮都调到底了,还是自旋,大哥救救我."

我在想,新手可能还有些细节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必须说明下``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入门者`````

以下调微调的操作步骤不知到是否正确,但我自己是这样子调的,效果也很好```如果不对,欢迎指正``````` :loveliness:

调微调的方法是:发现自旋后,在通电的情况下(包括遥控器和飞机都接通

电源),微调调到居中,再起飞,看自旋的程度,再降落,然后调整4 IN 1上的

PROPORTIONAL旋钮`调整好后,断掉飞机的电(也就是拔掉电池),遥控

不用断电,数秒后重新接通飞机电源,此状态才为所调后的状态.不知道你

们是不是这样做的

因为自己之前玩400机,是上年年尾才卖掉飞机玩LAMA,所以我还算个新手````我以为调自旋这东

西入门的都知道的了,也就是以为这东西很简单的,但看了很多朋友都说到自旋的事,这次看

到LIAOAN的贴,才勾起我这一怀疑````````

好了``````就到这了`````````希望新手老手都玩得开心`````````` :em05
:

网友A:
想请教下调节4合1时断电和不断电的区别在哪里?我也见过帖子说要断电后再调4合1的。不过感觉这4合1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很难保持稳定啊。

楼主:
不知道
这只是我的经验,我是个电子盲``````

等电子高手讲解下吧`````````

网友:
看看人家LZ的帖子.大校不是白给的,顶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感觉这4合1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很难保持稳定啊。

不稳定是因为你接通电源时没保持机身不动。绿灯常亮之前一定要保持机身不动。
新手自旋多是因为这样引起的,因为lama较小,不可能放在地上在接电,一般都边走动边将电源接好。
我一开始也是和你一样认为esky的4和1不稳定,但其实是自己操作不对。
遇到这种状况断开电源,再接一次就会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是因为你接通电源时没保持机身不动。绿灯常亮之前一定要保持机身不动。
新手自旋多是因为这样引起的,因为lama较小,不可能放在地上在接电,一般都边走动边将电源接好。
我一开始也是和你一样认为e ...

这下我明白了,其实以前也一直怀疑这个问题,终于被楼上证实了。我习惯把LAMA肚子朝天接电源,看来以后接好以后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其稳住等绿灯亮 以前看到有人介绍经验说接电源时将控上的油门开到最大,接好电源后再拨到最小后再起飞的办法,其实归根到底看来也是为了使4合1在初始化启动时保持静止状态。

楼主:
棉花肚兄弟说的极是

我在楼顶也忘了提这个细节,之前看一些SP也发现一些模友都是拿在手上接通电的,不要看小接电这

一个小步骤,否则出现问题都找不出原因````

我一直都是放在地上接电的,在绿灯亮起之前绝不碰飞机````````这习惯也是之前飞400养成的,所以说,

玩飞机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下我明白了,其实以前也一直怀疑这个问题,终于被楼上证实了。我习惯把LAMA肚子朝天接电源,看来以后接好以后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其稳住等绿灯亮 以前看到有人介绍经验说接电源时将控上的油 ...

斜着歪着接电没关系肚皮朝上也没关系,关键是握住不动等灯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棉花肚兄弟说的极是

我一直都是放在地上接电的,在绿灯亮起之前绝 ...

顶着棉花肚 蹲不下去啊!总之绿灯亮之前不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调节4合1时断电和不断电的区别在哪里?我也见过帖子说要断电后再调4合1的。不过感觉这4合1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很难保持稳定啊。

调整4 IN 1上的'S&PROPORTIONAL不用断电,

网友:
但调了感度一定要断电,以便陀螺重新自检

网友:
新老手切记:lama插电之后保持5秒以上不动,陀螺才能自检并记忆中点。乱动的换就冤枉la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4 IN 1上的'S&PROPORTIONAL不用断电,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调PROPORTIONAL要断电,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调PROPORTIONAL要断电,这是我的经验````````

还想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断了电再调PROPORTIONAL还是在通电的时候调,调完后再断电?

楼主:
后者``````````

调完后再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调PROPORTIONAL要断电,这是我的经验````````

偶马达上直接焊了万用表线测的结果。

网友:
以偶21年玩电子的经验告诉你,混控比是不用断电的

楼主:
中将大哥``````谢谢你的说明````````我学习了````````

其实这东西也不用太执着,只要没错就对了``````````嘻`你说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