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tdf6求助!!低速跳舞现象

楼主(2008-01-20):
450c+tdf6求助!!低速跳舞现象

我得450C从没炸过总共上天1次......今天在玩的时候发现油门低速25%左右JJ在地上振动的象跳舞一样....油门中速的时候振动消失可是收油在25%的时候振动又很剧烈
没炸过横轴主轴应该没问题请问大家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得JJ没几个率坏的都是放坏的没JJ飞了很着急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
么非中了~~

网友:
可能电调油门的行程没设置对。如果主轴座松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2楼你回帖就是中会不会给点建设性意见.....谢谢楼上同志

网友A:
在坛子里看过没炸过的机降落的时候落地太快也会把横轴搞弯。仔细检查一下横轴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坛子里看过没炸过的机降落的时候落地太快也会把横轴搞弯。仔细检查一下横轴看看?

鼓浪的横轴淬了火的,搞不弯!

主轴倒是落地稍微重点就挂了,这就是鼓浪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我这JJ真的连大力着陆都没有.......双桨会导致低速的时候抖动吗?

网友:
跟桨的平衡有关系,还有就是桨夹上的两边松紧不一样也会油门开始就跳舞的。。。。

网友:
是你的O圈的问题.

楼主:
我的桨夹确实一边松一边紧但是没办法啦.......把螺丝卸了也一边松一边稍微紧点....谢谢楼上2位兄弟

楼主:
星期6找高人去给看看到时候什么问题告诉大家也让大家对GL有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