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陀螺仪安装新法

楼主(2008-01-20):
我把送的小零件装到机身上,
陀螺仪
用橡筋绑住就行了。可以很方便的把陀螺仪拆下来用到其它飞机上。

网友A:
如果不用双面胶的话,LZ就等着陀螺仪飞行的时候空中甩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面胶还是用了。觉得捆扎得当的话还是不会甩出来的

网友C:
贴块双面胶可以减震

楼主:
双面胶还是贴了,减震效果要飞了以后才知道

网友D:
五花大绑的~挎张啊

网友E:
这种装法好,值得借鉴。

网友F:
这样装得用很紧的橡胶圈!呵呵,还是加个双面胶安全!

网友A:
上了双面胶基本不需要捆扎了,只有倒装的才上个比扎带多加到保险,也不要帮紧了,带着就行

网友G:
陀螺仪招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