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遇到难题,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8-01-20):
尾轴歪了,拆机发现内角打滑,拆不下来了,帮忙啊!
标示处螺丝!

网友A:
用台钻 下面垫一个V型块

楼主:
台钻 没这工具啊

网友B:
有办法的.不过麻烦点,要有耐心.用断的钢具片把螺丝头慢慢刨成一字槽,在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我以前用过这种方法处理断平的螺钉几次都成功.关键要有耐心.还有刨的槽要够深不能打滑.一旦打滑则无力回天.只能用钻钻了

楼主:
楼上好办法,但我尾轴已歪,所以破坏拆除了,

网友C:
上螺丝胶了没有?上多了会太紧,不好拆。
加热一下,让螺丝胶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