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充电器

楼主(2008-01-20):
向高手请教,这种
充电器
是不是改个T头就可以充2S,3S哩电
会不会不平衡,
电池
有冲坏的危险不

网友A:
你这只是个开关电源不是充电器。没有控制会把电池冲坏的。

网友B:
千万不要

网友C:
看不清楚,是不是简易的串充

网友D:
是个锂电充电器,隐约看到LI****好像是手机上的吧?这个好像不是平衡充

网友E:
应该不是平充·
要是电压对的话·做串充还可以用的

网友F:
可以充,就是要看好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