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充镍氢镍镉电池的问题及答案

楼主(2008-01-20):
  目前我还在模拟器中,迟点打算上电直的,我本来用NI-MH电池玩点其他玩意,为了以后上电直考虑我决定买个多功能充电器,潜水一番后买了5IMX里面口碑较好的MAXPRO X6.可能X6充锂电真的很不错,所以赢得不少模友的口碑,相信不是托起来的.但是充了我的NI-MH电池后,心里有一点点失望...

  买回来几天,直到昨晚我才把电源配齐,买好一些小配件把NI-MH电池的充电线做好.我的NI-MH电池是7节1.2V电池串联的,共8.4V,1400毫安.接上X6一检测,由于电量不高电压低,给我检测出是5S的NI-CD,算了,手动更改为NI-MH,7S,设置充电电流充电,也不知道充到几V截止,总之超过8.4V还继续充,后来我自己停了.今天我再接上电池,检测是9.XX V,显示是8S.....

  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我买的这个X6先天不良,或还是X6对NI-MH电池的能力就这样了....请X6的技术人员解释一下,给以后想买X6给镍氢镍镉电池充电的朋友一点启示.

  的确我对充电器了解不深,关于充NI电池,我购买之前问了TB卖家,那个卖家也说得比较全能,所以我期望也高了~如果此帖的用词过了,表示一下歉意.感谢BOBOS对我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解释,这段话建议可以整理一下加入说明书.

引用 网友A:
  LZ对充电器看来不是很熟悉。
要准确的判断电池类型和节数,如果电池内部没有芯片(如笔记本电池有芯片),在现阶段所有的充电器是不可能准确判断的。
  X6在镍氢、镍镉等串联电池组时,计算电池节数是依据电池组的电压来判断。标准电压为1.2V
以你的电池为列:8.4V的电池应该为7×1.2=8.4v,当你的电池电压低于8.4V较接近7.2V时,充电可能判断为6节电池,高于8.4V接近9.6V时会判断为8节电池,这时需要用户手动修改为7.4V(7节)。
  电池类型的充电器肯定无法准确的判断的,也需要用户修改,你的操作没有问题。
  关于充电高于8.4V的担心是因为你对电池性能不了解,如果8.4V并且没有有损伤的电池组在充电后低于或等于8,4V,那么可以肯定充电器坏了,镍氢电池充电完成后,电池电压单颗一般在1.4~1.5V之间。所以不用担心,电池电压高于8.4V没有任何问题。一般来说电压越高说明你的电池性能越好。
  另外在充镍氢或镍镉电池时,请一定接上温度传感器,并把传感器靠紧电池,如果有条件,建议用风扇给电池降温,因为镍氢、镍镉电池在充电后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特别是内阻较大电池在大电流充电时尤为明显。切记!!..

网友:
我 的7.2V 一般都是充到9V左右的 不知道你的8.4的要是只充到8.4如何玩 哈哈  你这个文章不应该叫做报告 会有误会的嫌疑的

楼主:
报告我的使用情况,有何不妥?我也没摸黑X6之意.

那既然我的电池8.4V,那它根据什么条件判定充满自停呢?

网友:
操作上出问题了,我可能一下子说不明白,如果需要帮忙打我电话13079966667,我会尽量帮你

楼主:
感谢119,其实我的确不清楚,这里说吧,对后来想买来充镍氢镍镉电池的朋友也有帮助~

网友: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  请看好说明在提问题

网友:
一节满的话 大概在1.4~1.45V之间 你乘下就出来了
至于截止算法不同当然也不同 它是通过△峰值截止的

楼主:
不论充电效能,X6对判定电池类型\节数应该还是不够准确,节数的话可能受电压影响,但是类型也不准,我的NI-MH都被认为NI-CD

网友:
你什么电池呀  品牌 类型 容量 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准确的说,X6是不能判断电池类型的,而且其他的充电器也一样,因为他没有判断的依据,你说的电池节数也是靠电池的电压来判断的,
电压有高有底,你让它怎么判断?
自己有脑子嘛,有不对的可以自己设置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难道电池厂家会把Ni-CD标成Ni-MH?
想问一下,如果由于电压问题导致充电器误判电池cell数,那么凭-dv/dt来判断充电是否结束时是否会出错?出现充电充过头?

楼主:
我的是GP的1400毫安的电池,电池身上印刷是NI-MH.

  可能是我估计过高吧,看来当初卖我X6的TB店家对它描述也有夸张成分.讨论锂电的人多,讨论镍氢镍镉电池的人几乎没有,我也无水可以潜.不管怎样,弄清楚就好,昨晚我甚至担心买的这个X6是不是出厂有点问题,现在知道其他的情况也一样那我就安心了~~

  请高手继续解释一下镍氢镍镉电池充电的注意事项,还有截止电压到多少为正常?

网友B:
充电时候,充电器判断出的cell数只是一个初步数字,根据电压高低肯定有出入,用户还是要根据实际电池cell数来设定(说明书里有描述),至于用户会不会数电池节数,那是小学算术老师的责任不是充电器责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候,充电器判断出的cell数只是一个初步数字,根据电压高低肯定有出入,用户还是要根据实际电池cell数来设定(说明书里有描述),至于用户会不会数电池节数,那是小学算术老师的责任不是充电器责任。

那还要充电器判断干什么呢?呵呵

可有可无的功能,不如去掉来的实在,因为卖的时候这是一个卖点,如果连卖点都保证不了,那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哎,说不清楚了,用户都希望是万能的,我也一样的,但是反过来想想就会明白了,目前的技术还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A:
LZ对充电器看来不是很熟悉。
要准确的判断电池类型和节数,如果电池内部没有芯片(如笔记本电池有芯片),在现阶段所有的充电器是不可能准确判断的。
X6在镍氢、镍镉等串联电池组时,计算电池节数是依据电池组的电压来判断。标准电压为1.2V。
以你的电池为列:8.4V的电池应该为7×1.2=8.4v,当你的电池电压低于8.4V较接近7.2V时,充电可能判断为6节电池,高于8.4V接近9.6V时会判断为8节电池,这时需要用户手动修改为7.4V(7节)。
电池类型的充电器肯定无法准确的判断的,也需要用户修改,你的操作没有问题。
关于充电高于8.4V的担心是因为你对电池性能不了解,如果8.4V并且没有有损伤的电池组在充电后低于或等于8,4V,那么可以肯定充电器坏了,镍氢电池充电完成后,电池电压单颗一般在1.4~1.5V之间。所以不用担心,电池电压高于8.4V没有任何问题。一般来说电压越高说明你的电池性能越好。
另外在充镍氢或镍镉电池时,请一定接上温度传感器,并把传感器靠紧电池,如果有条件,建议用风扇给电池降温,因为镍氢、镍镉电池在充电后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特别是内阻较大电池在大电流充电时尤为明显。切记!!

楼主:
恩,有这样的解释就完全清楚明白了,建议BOBOS把这段文字加入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还要充电器判断干什么呢?呵呵

可有可无的功能,不如去掉来的实在,因为卖的时候这是一个卖点,如果连卖点都保证不了,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去掉这功能,也需要用户设置电池类型和节数,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充电器完全可以自动判断电池节数和电池类型的,除非电池内部有记忆芯片,象笔记本电池一样。但也需要在出厂或使用前手工设置

网友:
BOBOS的说明应该说比较中肯,对目前技术没法实现的某些功能作了正面解答,而不是强调用户自己去数电池节数来修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算去掉这功能,也需要用户设置电池类型和节数,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充电器完全可以自动判断电池节数和电池类型的,除非电池内部有记忆芯片,象笔记本电池一样。但也需要在出厂或使用前手工设置

对啊,用户设置电池类型和节数本身不是个非常难的问题吧? 手工设置很快、很方便也不会出错,所以也就证明了这个功能纯属多余,反而增加了用户的“困惑”和“烦恼”,呵呵

网友(2008-04-19):
引用 网友C:

对啊,用户设置电池类型和节数本身不是个非常难的问题吧? 手工设置很快、很方便也不会出错,所以也就证明了这个功能纯属多余,反而增加了用户的“困惑”和“烦恼”,呵呵

哈哈 这个不好说,一般情况下节数是正确的,即使节数不正确 也差不了多少,加一减一就差不多了,总比从1设到**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