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的尾波箱

楼主(2008-01-20):
请教各位,450的尾齿轮组编号HS1108与HS1259,也就是450SE与450 V2的尾波箱是否通用,谢谢!

网友:
除了颜色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网友:
除了颜色、价格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网友A:
配件一个字"贵"

网友:
另外HS-1108的尾皮带传动轮轴的传动轮是塑料的
而HS-1259的尾皮带传动轮轴的传动轮是金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件一个字"贵"

本田CRV贵吗?
双环便宜吗?

为什么本田CRV要卖30W
双环只能卖10W
外表还不是一样吗
拿掉双环换个HONDA看起来差不多
那么本田CRV就应该卖10W了呢?
如果这样我们就开心拉
人人可以花个10W买奔驰和宝马甚至法拉利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田CRV贵吗?
双环便宜吗?

为什么本田CRV要卖30W
双环只能卖10W
外表还不是一样吗
拿掉双环换个HONDA看起来差不多
那么本田CRV就应该卖10W了呢?
如果这样我们就开心拉
人人可以花个10W买奔驰和 ...

这个比喻用在这里不恰当,呵呵

应该说,卖一辆车的时候可以让顾客挑自己喜欢的颜色,但是呢顾客喜欢什么颜色呢,就把那个颜色的同款同型号车价格报高一点,人家自然会买的很甘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