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车用双向电调的接法

楼主(2008-01-20):
用4VF玩车,电调如何接法?车用电调一般接接收机第几通道?
电调上有一个开关,做什么用的?开关旁边还有左右两个方向箭头,分别标有:FORWARD和REVERSE。
电调是这样的: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 ... hYTFjM2Q2MjRiMzc%3D

网友A:
这是FM的小电调吧
当然接油门的通道啦 开关就是开关 跟接收电池盒上的开关一个作用

网友B(2008-03-19):
图片上的是加了电容的飞马电调。你是不是用4通设备玩车呀,有点浪费,不过电调一般都接第二通道,反正我用两通是这样的。

网友C:
开关是切换正反转用的

网友D:
用飞机的控的话 电调应该插到接收第几通道 ?

网友E:
开关是给接收攻电的 我用的TDF06A的控 用在第3通道

网友E:
我的电调倒车反映迟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电调说是有带刹车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