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飞机电池要有电量提示就好了

楼主(2008-01-20):
飞行时飞机
电池
要有电量提示就好了
今天飞朋友的一架电动3A 电池是11.1V2200MAH的 一飞开心了忘了电还有没有, 飞了快20多分钟我还没想起来电的事 在一个筋斗后 飞机动力一下减小,这时我想起肯定是是电没了。还好飞机高度高 还来得急可以慢慢滑翔降落。。。
遥控器
到是电要没时会报警提示 飞机有什么办法提示呢?

楼主:
我现在回家用快要完的电池试 发现电池要玩时 油门一开大 就像断电一样 螺旋桨都不转了 把油们拉到最下 又慢慢加大螺旋桨又转了,
电机喘气的现象,
可是油门在加大又就像断电一样 螺旋桨都不转了 这样重复
是不是电调有什么保护啊 是不是最低电压保护呢?

网友A:
小心过放电。。。。。有卖电量显示的小配件哦。。。接在电池的充电口上就行哦。

网友B:
搜一下坛子里,这方面的设计创意非常多,也有现成的产品。

楼主:
我说的不是测试电池 也不是发射机 而是在飞行时 能知道电量有多少能够提示到我发射机这边就好了``` 比如 9通的发射机 屏幕能提示电量不足``

网友C:
有电量显示器的成品。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弄个定时器,到时间下来就行了(一般是8分钟或10分钟)

楼主:
楼上的想法还不错 呵呵

网友E:
在飞机上装个发射的, 这个能不难现实啊·

网友F:
2.4G可以双向通讯啊,

楼主:
呵呵 以后科技的先进 越来越好了

网友G:
能把实时电压发送到,遥控液晶上显示最好

网友H:
控上设好定时!

楼主:
怎么 上 定时啊?

网友I:
差不多点的遥控器上都有定时器。一些6通,全部的7通以上设备都有,看说明书。
如果遥控器上显示飞机上的电池电量,在飞行中,你是抬头看飞机?还是低头看遥控器?这个功能厂家是不会做出来的(特指飞机),国家有规定,航模飞机是不能在空中发射信号的。航拍是又一会事。不过自己做的话,也管不着。
而飞机落下来后,还有必要从遥控器上看电池电量吗?

楼主:
航模飞机是不能在空中发射信号的 为什么啊?

网友J:
自己做个电压指示器,当电压低于多少V时,让它出点声音,或用什么灯闪一下。
我用的是锰锂,不怕过放,就是重了点

楼主:
我用的 是聚合物理电啊``

网友B:
坛子里有朋友用飘带做指示,创意很好的,可以借鉴

楼主(2008-02-25):
飘带 怎么指示啊 飘带不是看风用的吗?还能看电?

网友:
用飘带我想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的。。

当飞机飞到一定电压后电路起动开关````飞机上的飘带会落下来提示电压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朋友用飘带做指示,创意很好的,可以借鉴

那个帖子很难找,谁能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差不多点的遥控器上都有定时器。一些6通,全部的7通以上设备都有,看说明书。
    如果遥控器上显示飞机上的电池电量,在飞行中,你是抬头看飞机?还是低头看遥控器?这个功能厂家是不会做出来的(特指飞机), ...

说的有理,在控上安装电显是浪费,你不可能看着控飞飞机,还是用经验掌握电池的使用情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飞机是不能在空中发射信号的  为什么啊?

怕你干扰其它的飞机,在飞机上发射电波由于位置高没有阻挡会传播比较远,可能会干扰其它遥控飞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航模飞机是不能在空中发射信号的  为什么啊?

国家有无线电发射管理规定, 现在让你免费用遥控发射不需领证已经网开一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国家有无线电发射管理规定, 现在让你免费用遥控发射不需领证已经网开一面了

规定是可以改的嘛!
对于新手来说,是有必要,成了老手,凭经验就可以了。
2。4G的接收机,本身就带有发射功能就最好啦。

网友:
2.4的也只在对码时才反回信号,而且功率极低,只有靠在一起才能收到

网友:
稍好点的控都有定时器     用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