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调BEC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08-01-21):
请问下电调BEC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每个电调都有呢
它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8-02-21):
这是啥玩业啊 电调上得用吗?起什么作用? 无刷的才用吧``

网友A:
BEC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个稳压模块,用来给接收、舵机供电的,一般输出是5V左右,电流有大有小。
一般的无刷电调都有,有些没有,买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B:
5V稳压模块

网友C:
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D:
电调供电是多少伏!!
电调供电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