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调、电池间的匹配关系

楼主(2008-01-21):
原文来源:andy1gao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马达能适合你的飞机!
再选择一个能满足你马达峰值功率的电调!,T!l/K&G&k$@!y*z(n
最后选择一个能满足电调峰值功率的电池即可!*G'{!\%j0k4\
如:马达最大效率时,电流为:30A 3t'y)X&F7S7T,[
那么你选择的电调起码要30A ,但是一般出去安全考虑,电调要选择大一点的! 如:35A -40A
接下来就是电池了!
电池是根据你飞机的具体来确定用哪种规格的!
选好规格,那么就可以选择容量倍率!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q*|+H3G4B6r
如果一般450飞机都是用2200MA , 容量确定了,那就要看倍率了!4x2{!x/r;R-F'}
如:2200MA 10C ,那么这个电池能以:2.2A(2200MA =2.2A ) *10=22A ,
显然不行,那么需要选择15C 2.2*15=33A ,这个可以满足前面的要求了!bbs.5imx.com7[(x8N#m*d*u+U)},o
那么就可以说,.这电池是比较适合你的飞机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都喜欢选20C 的呢?
因为,如果是20C 的电池,那么可以以:2.2*20=44A 的电流放电."q1G-l(t#t&Z4[2C"x&p
飞机最大功率时,电流只有30A ,这个电池可以44A 来放电,无疑,电池会更加轻松.
马达也是一直以最大功率来运行!获得的动力将是非常满意的!5iMX.com 我爱

现在我又学会了

楼主:
现在我学会了 怎么配了

网友:
说得很清晰,谢谢啦!

网友(2008-02-23):
简单明了, 有实用价值.

网友:
有了解新的东西,收藏啦

网友(2008-04-18):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中!加混分!

网友:
这些是玩家选择动力设备时,一个重要的标准!

网友:
现在我明白为何我刚买来的电池很快怀孕的原因了,可惜没有人流做。真是伤心

网友:
丁页 走己 !谢谢!

网友:
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都喜欢选20C 的呢?
(R1`6a:m(N$j:?+Q _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因为,如果是20C 的电池,那么可以以:2.2*20=44A 的电流放电."q1G-l(t#t&Z4[2C"x&pbbs.5imx.com$X2Q(@4`;b9A1Y9C3l
飞机最大功率时,电流只有30A ,这个电池可以44A 来放电,无疑,电池会更加轻松.
马达也是一直以最大功率来运行!获得的动力将是非常满意的!5iMX.com 我爱'd*[0D+w+j3v1T2^

造成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电池C数普遍虚标,

网友(2008-05-31):
明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