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应用电路

楼主(2008-01-21):
MC34063
是一单片双极型线性集成电路,专用于直流
-
直流变换器控制部分。片内包含有温度补偿带隙基准源、一个占空比周期控制振荡器、驱动器和大电流输出开关,能输出
1.5A
的开关电流。它能使用最少的外接元件构成开关式升压变换器、降压式变换器和电源反向器。
特点:
*
能在
3.0-40V
的输入电压下工作
*
短路电流限制
*
低静态电流
*
输出开关电流可达
1.5A
(无外接三极管)
*
输出电压可调
*
工作振荡频率从
100HZ
到
100KHZ
1、升压变换器
2、降压变换器
3、升压变换器(大电流)
4、降压变换器(大电流)
5、反向变换器

网友A:
谢谢LZ了,相当全,以前只会降压用

网友B:
图3没数据?

网友C:
太好了
多谢lz!

网友D:
调压是通过电阻分压调吗?

网友E:
不懂税交交俺

网友F:
可以用2号图做UBEC吗?

网友G:
图3和4为什么选用三极管?
我觉得用场效应管更好吧!下拉电平使用的是1:1占空比的方波

网友H:
楼上说的极是,cmos管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