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慢速货船船的配置问题!急求!

楼主(2008-01-21):
向大家请教下慢速货船的配置问题

我先简单介绍下我船的要求::
船型类似cat,规格是600x300x170mm,双马达。满载总重量8kg左右,我现在用的是p380无刷电机
货船要求慢速10-20K就可以了,持续时间长,续航能力要2个小时,已经准备上蓄电池。就是汽车上用的那种蓄电池!

本身船重2kg左右,加上电池和货物要求满载能到4-6kg(实验过沉不了,就是吃水比较深了)

我现在问题是:
(1)由于要保持续航能力,肯定要上蓄电池了,想用这样的蓄电池配置12V7A一块,或者6V12A二块,或者6V7A二块。
我计算的电机的工作电流是:12V7A,2个小时是1.7A,6V12A的是6A,6V7A的是3.5A。现在不知道用哪种好,如果按6v12A配置是不是也可以用6v7A的电池,只是会影响速度?
(2)以上的电池配置的话要使用什么样的马达,有刷还是无刷的好,有刷会不会散热不好?由于慢速不上散热的话有没有问题?选那种型号的电机和如果无刷用多少A的电调合适?
(3)轴系怎么配置,肯定是软轴了,用什么规格的轴好呢?
(4)最后就是桨的选择了,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规格的桨呢?

谢谢大家了 !   帮我分析下!

楼主:
看在半夜求贴,来个回复的啊.................继续等待................................

网友:
兄弟 看来你的船和我的差不多 我想用的是12V6AS的电瓶 用的是有刷电机 只不过我们这现在都上冻了进度暂停 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2228

网友:
我制作的拖船长1020宽160高230重10公斤双有刷电机带减速器自制电调10节大号8AS充电电池

网友:
我的拖船尺寸和你的差不多,用的是550有刷电机,两组7.4V  3000mA里锰电,并联使用。体积比电瓶小,重量也轻些。

网友:
应该这样配置

货船的配置应当是高电压(损耗小),大电机(不要过负荷),低转速(磨损损耗小),配大直径螺旋桨,最好是两叶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