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慢速货船的配置问题!急求!天津老乡帮帮忙!

楼主(2008-01-21):
我在北辰,留个电话也可以!
向大家请教下慢速货船的配置问题

我先简单介绍下我船的要求::

船型类似cat,规格是600x300x170mm,双马达。满载总重量8kg左右,我现在用的是p380无刷电机
货船要求慢速10-20K就可以了,持续时间长,续航能力要2个小时,已经准备上蓄电池。就是汽车上用的那种蓄电池!

本身船重2kg左右,加上电池和货物要求满载能到4-6kg(实验过沉不了,就是吃水比较深了)

我现在问题是:
(1)由于要保持续航能力,肯定要上蓄电池了,想用这样的蓄电池配置12V7A一块,或者6V12A二块,或者6V7A二块。
我计算的电机的工作电流是:12V7A,2个小时是1.7A,6V12A的是6A,6V7A的是3.5A。现在不知道用哪种好,如果按6v12A配置是不是也可以用6v7A的电池,只是会影响速度?
(2)以上的电池配置的话要使用什么样的马达,有刷还是无刷的好,有刷会不会散热不好?由于慢速不上散热的话有没有问题?选那种型号的电机和如果无刷用多少A的电调合适?
(3)轴系怎么配置,肯定是软轴了,用什么规格的轴好呢?
(4)最后就是桨的选择了,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规格的桨呢?

谢谢大家了 !   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晕。问题很专业,我来说二句话吧,个人意见!
1.蓄电池没有必要的,可以用加拿大猛锂电池串联,单片放电可峰值3A,重量轻就是对船的效率的最大体现!
2.看您的要求。好像对速度不是很在意,推荐有刷550-580级别大扭力慢速电机,一个就足够了。散热的问题可以作水冷。请查阅我改玩具船的帖子有具体的水冷作法!电调是看您电机最大电流来决定的,一般的说,100A单向就可以  !
3.肯定是软轴,全浸桨。广西FX有卖全套的
4.桨去买慢速桨,船版那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卖的,全金属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问题很专业,我来说二句话吧,个人意见!
1.蓄电池没有必要的,可以用加拿大猛锂电池串联,单片放电可峰值3A,重量轻就是对船的效率的最大体现!
2.看您的要求。好像对速度不是很在意,推荐有刷550-580级 ...

同意     另外说一句   我觉得用电瓶比加拿大锂锰更适合   因为电瓶放电能力不比锂锰差   而且楼主的船本来就要求重   达5~6kg   所以电池重量可以少考虑或忽略   因为电池也可以当作压舱物    如果重心高度合适的话   已经能满足便宜又大碗的要求    呵呵

楼主:
先感谢大家了!
ls回答的真详细! 再次感谢
我之所以上蓄电池的原因是放电能力够,还有就是价格便宜25块钱一块,呵呵

接着问我上无刷,也是考虑散热的问题, 如果用有刷550-580级的电机,不上水冷的话会有多大影响?

楼主:
还有电调我现在用的是15a的,这样电机应该不会过热,是不是不用考虑散热了呢?

楼主:
我就是想上有刷,如何才能不上散热装置?

网友:
15A肯定太小了,不可以的,您的船因为是密封 。内部空气不流动。即使用电脑散热风扇也是不理想!
如果非不上散热。也可以的,就是在船舱底部,用铝合金作船底,直接把金属电机座固定在铝合金船底,利用水温散热(香港模友那边有这结构的案例),还有就是用带有内风扇的有刷马达也可以加强散热效果!
换作是我,我还是考虑水冷套的

网友:
自行车电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08-03-03):
.,m,.m.,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