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修复是可行的

楼主(2008-01-21):
我的横轴都是校正了再用,为什么这样做,得益于一次换油封的发现!那次飞机没有炸,同样飞机没有双桨,总之一起正常,但是油封磨损严重,于是换啊,拆了桨夹才发现,横轴2边明显弯曲!呵呵,所以我觉得横轴的精度没有对主轴和尾轴要求高,可以用铁锤尽量敲直了用完全没有问题,不信的朋友可以试验下,总之我现在一直这样用,没有任何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修复的横轴注意强度!

网友:
那天要试试看,    毕竟横轴不算便宜!

网友:
原厂横轴我也修复过,不过不容易啊。

网友A:
真行吗??

    我买的那横轴真的是垃圾,在那买就不说了,飞机只要重一点下地都弯横轴。
如果这样行那就好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行吗??

    我买的那横轴真的是垃圾,在那买就不说了,飞机只要重一点下地都弯横轴。
如果这样行那就好办啦!

和鬼子车一样吸能,嘎嘎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关注,这里需要提醒下,不是所有横轴都能修复,因为很多横轴偏软,敲了容易变形,特别是上螺丝的地方,稍微敲重了就扁了,扁了再修正极容易造成金属开裂,很容易造成事故,切记!目前我修复横轴最多,最成功的是原来新空的不锈钢横轴(可惜现在没有了),还有就是亚拓原厂横轴。修复的时候建议拿根新横轴平行对光观察变形部位,有的放矢地敲。最后建议修复次数还是以3次及以下为佳,毕竟金属还是有老化和疲劳的,为了安全重复修复3次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B:
学习中.....向园长的DIY精神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向园长的DIY精神致敬

喜欢瞎折腾,

网友:
园长说的不无道理,临时救急不错的方法。横轴修复后悬停是可以的,但3D就免了吧,还有一点最主要的:弯处有明显直径收缩就一定不要修复了试用了,非常危险的,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