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根降压线。

楼主(2008-01-21):
听说9257要用5V,用6V的话好容易烧。

 随便找了个二极管,一根舵机延长线,热缩管,可以动手了!

楼主:
  两下功夫,焊好了!

楼主:
戴好套套.......

楼主:
包一下,完事,抽烟去!

网友:
是不是随便一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硅管压降0。7,锗管压降0,3。。。。

网友A:
有什么用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处吗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3806

网友:
一般就用IN4007,很普遍的。

楼主:
這個有說要不要加降壓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552

网友B:
看着感觉不用还更加放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感觉不用还更加放心,哈哈

就是,

我都飛了好幾塊電池了,就是愈想愈怕,

要是因為偷懶不加降壓線燒掉,後悔也來不及!

楼主:
刚量了一下亚拓35A电调的输出,是5.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