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不是SJM 400 PRO 的弱点。。。

楼主(2008-01-21):
SJM 400 PRO好象不支持熄火落,500的支持。。。

还有感觉尾部那里的设计个小支架方式个人感觉不太好,听几位老模友说如果炸机的话那里很脆弱。。。

网友A:
是啊~!是不可以的~!因为一停机尾旋翼就不转了~!

但是400 这样的小J熄火降落的意义不大~!旋翼的惯性太少了~!

网友:
低点可以熄火,高了,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是不可以的~!因为一停机位旋翼就不转了~!

但是400 这样的小J熄火降落的意义不大~!旋翼的惯性太少了~!

停机旋翼就不转了????我收了油门后。。主翼还在转动呀??你说的是尾翼不转吗??

楼主:
天地飞6c怎么设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机旋翼就不转了????我收了油门后。。主翼还在转动呀??你说的是尾翼不转吗??

大错字了~!已经改好~!

楼主:
有的朋友说也可以支持的。。尾翼不转了。。主翼也是靠惯性转动。。牛力也不大。。。机身也只是轻微的转动而以。。。就象我们小时候玩的竹蜻蜓那种玩具样。。身子只是跟着轻微转动。。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双双,我的V2也装好了,不过我不会调试,你告诉我怎么调试好不好啊,一步一步。。。。

网友:
不算弱点!这么小的飞机熄火降落没有多大意思,毕竟只有一个大齿盘。

网友:
哎,还是有比较好。。。。不然万一空中熄火可怎么办

网友B:
机身轻,从8米高左右空中熄火掉下来,掉在草地上不会有什么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身轻,从8米高左右空中熄火掉下来,掉在草地上不会有什么损失

同意,一般如果摔下来时已经熄火,一般都没什么损失。
八米不敢肯定,四五米我是过多次掉草地上都没事。
除非还有动力。。。。。。

网友C:
掉下来离地面二米左右是不是还要推油门让大桨正螺距这样产生升力就不会摔机啦?

网友:
。。。。。。。。。双双。。。。。你告诉我怎么调的CCP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下来离地面二米左右是不是还要推油门让大桨正螺距这样产生升力就不会摔机啦?

理论上是~!

我的T-b就有熄火降落~!但是没什么用的

小JJ的主旋翼惯性很小~!基本不可能完成熄火降落~!

更不可能学A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