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电焊机加一个开关,要选那种开关?

楼主(2008-01-21):
如果一台电焊机220V,额定功率9Kw,额定焊接电流160A,要给它配一个开关,需要配什么样的?

是要漏电开关,还是铡刀开关,或者其它开关,或者不需要开关。

谢谢!

网友:
铡刀就行,一次可断两相。

网友:
用曲架30A开关好

楼主:
铡刀是否安全,要接多大保险丝呢?

网友A:
按照W=IU(功率=电流X电压)你的电焊机的初级电流为9000/220=41安培(近似值)。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要求安装的开关型号应该是大于250V40A的。
   不过我们用电焊机的时候经常是把电焊机的初级电源线搭在某一个闸刀开关的两个刀上(注意--先拉下电闸!!!),延后一推电闸就得了。焊完以后再拉下电闸卸下电线。
   注意啊!千万别学我!!!我是懒人。

网友:
直接装个双联或三联的空开在初级,45a

网友:
如果要安全,还是建议用漏电断路器,40A 的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W=IU(功率=电流X电压)...

我中学时学的是这个P=IU !W不是P的单位吗?   W=AV?

网友:
还没见到漏电断路器能安逸的用在电焊机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中学时学的是这个P=IU !W不是P的单位吗?   W=AV?

   啊!谢谢你,我写错啦。应该是你写的那样:P=IU.

网友:
听我没错的,我用过,简单实用的铡刀开关最好,用细一点的保险丝先试试。好象1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谢谢你,我写错啦。应该是你写的那样:P=IU.

丢人啊,   物理老师把这个都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