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承DIY

楼主(2008-01-22):
由于平时有收藏"垃圾"的习惯,所以囤积了一些进口轴承, 这些进口轴承都是硬盘和打印机上的,所以精度和使用寿命无疑是可以胜任450的要求的,但是很多轴承的外径和内径与450常用轴承是不一致的,遂想来个废物利用,改造适合于450的尺寸,经过不断试验,找到了扩外径和缩小内径的一种办法,给喜欢动手的朋友一个借鉴

上面是用AB胶扩大外径

这是用铜套缩小内径,其实也可以采用上面AB胶方法,只是我找到了恰好合适的铜套就偷懒了

具体方法是:(以扩大外径为例)
1,找个标准轴承;
2,在标准轴承外侧(外径)用热溶胶进行包裹;
3,取出标准轴承,把上面获得的热溶胶圈,套在改造轴承上(注意上下左右间隙一致);
4,在热溶胶圈和需要改造的轴承空隙填充AB胶;
5,待AB胶固化,剥去热熔胶圈即可.
上面的方法,对扩大外径和缩小内径适用.但是对于需要扩大内径和缩小外径的轴承显然是不现实的.

网友:
做的相当漂亮!好主意!回头试试

网友:
不错,这些轴承更好,更专业!

网友A:
同心度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怎么保证?

呵呵,保证同心的确是制作的关键,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采用的办法是:找根主轴穿过标准轴承,用老虎钳固定后制作热熔胶圈,在取下标准轴承时,热熔胶圈不要全部脱离老虎钳,轻搬个口子取下标准轴承,这样热熔胶圈和主轴的位置是相对不变的,再把需改造轴承从主轴套入,填充AB胶后,可以保证同心度了.
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可以让制作简单化,就是开始不考虑AB胶外径的厚薄及规整,大概合格就行,待AB胶固化后,用个游标卡尺和锉刀就解决同心问题了.

网友B:
楼主的办法是满好的``但是你精度是不能保证的```轴承的精度是好``但是一旦加了东西以后轴承的精度再好也没用了```
首先是同轴度公差改变了```
这个同轴度包含了轴与外圆.```还有上下两个轴承之间的同轴度
再来是圆跳动公差保证不了```
带来的影响就是与轴承座的配合公差也保证不了```
还有外圆截面与端面的垂直度.
轴承的精度一般都是控制在10个丝以内的````别说自己这么用AB胶弄,就是普通车床也很难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应急使用没有问题,但要长期使用最好还是买成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办法是满好的``但是你精度是不能保证的```轴承的精度是好``但是```
首先是同轴度公差改变了```
这个同轴度包含了轴与外圆.```还有上下两个轴承之间的同轴度
再 ...

理论上的东西,不是很懂,但是从你叙述看----"一旦加了东西以后轴承的精度再好也没用了"我不能赞同,因为作为飞机用轴承是否需要所谓几丝的精度我们暂且不论,就是加了东西就好象很严重影响了精度,你考虑过450的主轴承座实际就是在轴承外面加了个东西吗?主轴承座其实就是和扩大外径的AB胶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因为我甚至可以再多用点AB胶延伸个轴承座出来 ),照你的理论,因为有了主轴承座,所以精度无法保证了!

楼主:
其实.作为精度问题,大家不要顾虑太多,因为对飞行来说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原因有2:首先就拿原装轴承来说,正常情况下,我想没有同志会3天2头去换轴承,一般都是半年以上才换吧,我一个朋友的36号飞了1年多才换的主轴轴承,经过一年磨损的轴承还有精度可言吗?影响是什么?影响就是声音很难听,对飞行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其次轴承上下或者其他地方造成不同心,影响最大的还是轴承本身,也就是会加剧对轴承的磨损,本来就是DIY的轴承,磨坏了换个就ok,再说,同心度偏差也可以在上主轴时感觉到,是可以调整的,如果大的偏差,你连主轴都上不了!还有就是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实践会告诉你,没有那么复杂,也不需要那么复杂!DIY的目的不是想做个硬盘级的精度出来(那样不仅不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仅仅是为了物尽其用而已.

网友C:
呵呵 支持diy  lz动手能力 值得支持  内径缩小的办法不错。 不过外径扩大 有个致命问题 轴承 是需要有径向 受力的 小心 飞的时候 轴承脱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支持diy  lz动手能力 值得支持  内径缩小的办法不错。 不过外径扩大 有个致命问题 轴承 是需要有径向 受力的 小心 飞的时候 轴承脱落哦

呵呵,谢谢支持哈,关于径向受力的问题我需要试验验证,估计问题不大,至于轴承脱落的顾虑就不要担心了哦,因为即使外圈的AB胶圈脱落,轴承上有个固定环呢,它跑不出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