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这种20KW的无刷模型电机吗?

楼主(2008-01-22):
在国外论坛看到的图片。

介绍这个电机,电压55V,最大电流400A,功率20000W。

就一张小图片,郁闷。

网友:
20KW跑个小汽车都能带的动了

网友:
好大的个,不错的DD。

网友A:
噢!电流超大啊!电压也高!如何配电调啊?

网友:
起动此电机  需要都大的电池组   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噢!电   流超大啊!电压也高!如何配电调啊?

手控  啦    小汽车都能带动了

网友:
呵呵,我见过。用凤凰的电调就驱动了。当然电压在12V时驱动的。只是电压低,没有转非常快。
其实也没有什么。
普通结构,只是做得精致。
8000RMB一个。

网友C:
可以看看Hacker 的A200, 15KW, 用在飞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Hacker 的A200, 15KW, 用在飞机上的

它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上圖的好像是4電機驅動的,不是並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控  啦    小汽车都能带动了

手控可以吗?如何实现手控啊?有图吗?什么原理?谢谢了

网友:
11楼的,你看见的那个图片上面的调速器不是并联的,它是4个电机带一个减速组。

网友:
电机很漂亮
喜欢

网友:
弄到我的绵羊摩托上玩油电混合

网友:


网友D:
http://photo.5imx.com/up/0801/03/20081222353530.jpg

hacker为什么现在还用内转子加减速箱来制作大功率动力系统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试试我能不能恢复帖子了,

所以乱打的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cker为什么现在还用内转子加减速箱来制作大功率动力系统呢?

这个电机外形不是很大。

网友:
因为高速电机速度虽然高但是力不是很足

网友E:
如果把它放到汽车上的话会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它放到汽车上的话会怎么样啊

车太大了就不好玩了,呵呵。因为玩着玩着就有一种想驾驭的冲动。

网友: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这个可以用在汽车的改装上吧。就像现在本田的思域那款混合动力车一样.

网友:
真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2008-02-26):
哇,好大啊~

网友:
什么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