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可否换为全金属齿轮?

楼主(2008-01-22):
同题```````
lama的塑料A,B齿轮用久了就会看出明显磨损.磨损到一定时候就有点"卡壳"了.

磨损到一定程度甚至突然扫齿```````````换齿轮都换怕.

如果改成无刷动力后更加容易磨损了.

各路好汉.lama是不是可以换为全金属齿轮?用什么材料做A,B齿好呢?  铜还是钢?还是铝???

网友:
要轻巧啊,要便宜啊

网友:
电机的齿是金属的又加一个金属的大齿,那磨损还会更快!

网友:
楼上 正解
我想谁也没看过哪个油机用金属齿吧…

网友:
大齿没有谁会用金属的,用金属除了增加重量还容易在炸鸡的时候伤到其他更加重要的东西,烧了电机你哭吧

网友:
金属齿轮只适合用独立电调的,且保护功能强大的,否则会烧马达电调!!!!!切记!!

齿轮材料:镁合金,因为硬度大,质量轻!齿轮要考虑粘合和磨损,也就是两个齿轮的材料要尽量不一样,或者硬度不同~~~~~~~~~~~

金属齿轮不是不可以用~~~~~而是用在喇嘛上有点不是很合适~~~~~~~

个人见解~~~~~~~~~~~~~~~~~~~~供参考,不提倡模仿~~~~~~~~~~~~~

楼主:
楼上几位的建议中学到不少东西啊!!!!!!!!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可以用"保险丝"吗?```嘿嘿````然后齿轮做轻一点.然后放一点粘稠的润滑油``````

嘿嘿``````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的建议中学到不少东西啊!!!!!!!!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可以用"保险丝"吗?```嘿嘿````然后齿轮做轻一点.然后放一点粘稠的润滑油``````

嘿嘿``````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不知道可行不

用   保险丝  干啥?

楼主:
防止马达烧坏啊``````炸机时候.达到马达和4V1承受的电流极限.保险丝就先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