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257是否使用降压线的解释

楼主(2008-01-22):
关于9257在BEC6v输出时是否要用降压线的问题,不少人有疑问,本人查询了国内外网站,其中也有Futaba技术人员的解释,归纳一下有这么几点:

1,9257标称4.8V的主要用意是要求使用4节镍铬或镍氢电池,而不能使用5节。而4节镍铬电池充电后可达到6v,这是在允许范围内的。如果标称6v,就有人会使用5节电池,而5节电池充电后的电压接近7.5v,过高了。实际上,标称4.8v是打了余量的。
2,到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例是由于使用6V电压损坏9257的例子。
3,使用6v电压会对9257的使用寿命产生影响,但影响很有限。
4,还有人提到了电压整流与非整流的区别,说4.8v是针对非整流电源的,而其峰值会达到6V左右,也说明9257可以工作在6v。不过本人对此不太理解,难道还有用非整流电源使用9257的?

结论是,9257通常不需要加降压线。

网友:
正好需要了解,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我刚在考虑买9257呢,LZ帮大忙了

网友(2008-03-28):
急需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也正有此一问,LZ给解答了,谢谢!

网友:
谢谢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
我用了快一年了,都没加降压线,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说过,就是厂家标的电压值指的是标准电池组的输出电压,就象楼主说的,4.8V是指用4个镍镉或镍氢电池组的时候的标准电压,6V是指用5个电池的电池组的标准输出电压.实际上并不是舵机的真正要求的工作电压.4.8V的电池组,刚充满电的时候实际上可以达到6.2V左右的电压.BEC出来的电压一般在5-6V之间,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如果真的把电池组放电到4.8V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电量了,很多时候都会造成失控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9257的确不需要降压线....

网友(2008-07-14):
我还是糊涂

有的朋友说,他们很多人没加,都没问题
有的朋友说,厦门有人因为没加连续烧了2个9257

降压线我有,究竟加不加,我是真糊涂了

网友A:
其实有个重要的问题

其实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9257的工作电压的上限到底是多少,我查了下9257的一般资料,只说了4.8V专用,没有看到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要有个明确的说明就好了,这样可以根据自己所使用的电调的电压来确定是否需要降压线,如亚托的原装35A电调就是6点几伏(随电池的电压高低有变化),而GL的40A电调的输出电压就只有5.1左右,就肯定不需要降压线。
     所以我认为:
       加不加降压线取决于你所使用的电调的输出电压的最高值(就是把一个比较新的电池在充满的情况下,接上之后再测量电调的输出到接收机上的工作电压是多少),看它是否超过了9257能正常工作电压的上限(这个上限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超过就不需要,如果超过了,就应该用降压线。
      所以我觉得加还是不加降压线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LZ这个帖应该发到450区,我用6V飞了一年没有烧,而且身边的朋友全是6V没有烧,有人问过要不要加降压线我不说不用他们不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9257的工作电压的上限到底是多少,我查了下9257的一般资料,只说了4.8V专用,没有看到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要有个明确的说明就好了,这样可以根据自己所使用的电调的电压来确定是否 ...

网友:
顶了,早就想知道了

网友:
工作在6V可以达到最佳性能:速度与力矩

网友(2008-10-15):
绝对不加了,原来加了后来去掉了,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