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经常炸机XD们的终极改进方案

楼主(2008-01-22):
不管你是任何情况导致的飞机失去平衡而迅速下坠的,此方法都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飞机损失!
大家会问怎么打开降落伞的呢,呵呵,这个我正在实验,等我实验成功了,就介绍具体步骤!
我的基本初步方安是:降落伞是一个独立的模块系统他的打开是通过一个5G的舵机实现的!呵呵!!

网友:
根本就不可行,炸机一般都是在低空,你那降落伞来得及打开吗?

网友:
练好技术才是根本啊

网友:
终极方案

网友:
伞要小,打开速度要快,还有一点,砸机90%都发生在起飞降落阶段,所以。。。。。。。。。。。。。。。。。。。。。。。。。。。。。。。。。。。。。。。。。

网友:
有时间开伞一般不会炸

网友:
放弃吧,别浪费时间。练好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A:
应该装一圈火jian,利用反冲原理,作为减速,月球登陆都用的这方法,简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装一圈火jian,利用反冲原理,作为减速,月球登陆都用的这方法,简单可行

你的这个方法很经典~~~

网友:
支持楼主,盼望试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装一圈火jian,利用反冲原理,作为减速,月球登陆都用的这方法,简单可行

小B的主意都是很经典的

网友:
应该把汽车安全气囊技术用起来.........在瞬间弹开气囊...........

网友:
在高空会炸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就算没有动力也可以熄火降落...如果失控..拥有伞包打不开..等于没有
在低空操作不当...或受侧风影响...是炸机的更本原因.......如果可以反映过来打开伞包...那我想用开伞时间救机完全够了.....

LZ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因该是接触模型不久...想尽量减少自己炸机次数所至....其实新手减少炸机的终极方法是多练模拟器......绝对有效..

网友:
13 楼的方案可行.

另外, 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上看到, 超轻机有一种成品降落伞, 是靠火jian一样的东东, 强行打开伞的.

楼主:
兄弟们说的对,对于怎么在最快时间内打开伞确实是个问题,我也先后实验过许多方法,相比之下以下方法最成功!

网友:
这个我也正在考虑这样的降落伞安装。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设计没有任何预防、挽救炸机的效果。绝大多数的炸机都是地空一瞬间的事情,有打开降落伞的时间救机足够。谁炸谁知道。

这样的降落伞设计我想运用在安定,平稳的降落上,就是降落的时候打开,安定平稳的降落!!!为什么安定平稳降落的时候要开伞那,原因有两个。

1)没有降落的跑道~~~每次降落都开伞降落。

离我家5站地铁有一个烧砖厂,空间很开阔,就是地面状况很差,起落架基本是不需要了,严重的是只有2平米左右的1小堆芦苇一样的植物,干枯的芦苇,可能也不是芦苇,硬度接近小竹竿。降落在这堆不知名的植物上已经不容易了,即便是降落在上面也有过断桨或打几个缺口,机身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划伤!

2)当飞机挂上昂贵的设备(我打算挂上万元的高清摄像机,sony有一款小高清,只有480克,1万2左右)每次降落都开伞降落。

简单的增加一个降落伞基本没有难度,

但操作和制作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多少高度开伞,伞的面积是多少,开伞以后飞机性能如何,伞开一半如何避免(线打结),会不会由于误操作或制作不够精确造成高空开伞,万一高空开伞后飞机是否还能够控制,会不会像断了线的风筝被吹出遥控距离,螺旋桨会不会打到降落伞上的线。甚至还有很多联想不到的可能。增加降落伞是为了飞机,和飞机上的设备的安全完好,如果增加了安全隐患或使炸机升级为丢机,不如不加。

飞机安装降落伞,利用地球的引力降落仔细想想不是一桩那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能有时间做开伞处理,那就足够做任何急救处理
所以说,没用

网友:
如果是重型,高速的模型用此办法回收比较有效

网友:
有道理,高速涵道飞机,在降落有困难时,用降落伞甚佳,不会有螺旋桨缠绕的问题,而且完全可以用遥控设备控制飞机的方向。

楼主: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呵!

网友: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根据你的飞机场,还是飞尾推或腰推的飞机比较好,毕竟降落伞的难度要大一些.把飞机翅膀和鸡头做得结实一点,再把机翼面积做大一些,这样飞机速度飞得比较慢,损失就比较小了.原来我做的飞机基本没出现过机翼和机头摔坏.只是螺旋桨坏得太快了.我放飞机的地方是水泥地.

网友:
除非你是高空平飞,如果在做动作。。。 。。。嘿嘿你可就是苍龙被缚啊。    。。。哈哈。。。。。。。。。。

网友:
降落降落降落

网友:
楼主,你的方案我曾经在电影上看到过,一个意大利飞行员在非洲草原上驾驶轻型飞机降落就是用的开伞降落,不过挂树上了。
模型飞机伞降我也考虑过,不过我的方案比你简单的多,只是在机尾做一个伞降模块,模块由折叠降落伞包和弹射(弹簧)装置组成,用一舵机控制弹射装置启动,在失控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机头水平朝下的,所以降落伞从机尾弹出的方式最大可能的让降落伞不缠绕,飞机坠地后尽管是机头朝下,但由于模型比较轻(相较于真飞机),飞机应该不会摔坏的。
这只是一个想法,供楼主借鉴。
有心思的商家研究一下这个方案,如果能做出成品的不同规格的伞降模块,可以方便的安装在飞机上的话,我想一定会有人购买的,至少我会买一个,然后在不失控的情况下伞降一把的,呵呵。

网友B:
你如何预知炸机时飞机的姿态?正飞,倒飞还是侧飞?能救正飞状态的开伞方式如何救倒飞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何预知炸机时飞机的姿态?正飞,倒飞还是侧飞?能救正飞状态的开伞方式如何救倒飞姿态?

你难到不能吧这个模块放在尾部?火jian直接向后射出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还有大家担心的失控会不能打开伞的问题,其实大家不必担心,只要舵机失控一斗动,控制伞模块的铜片就会自动合上,火jian就会发射出去,,哈哈那么伞也就自动打开咯

网友:
降落伞装尾部,那打开伞后就不能自如地控制方向了,还是把伞放在飞机重心位置,关于后推、腰推的飞机都有伞缠绕的问题,最好的还是涵道机,螺旋桨在飞机内部不会有缠绕的问题。待伞顺利打开后,飞机仍然处于近似水平状态,涵道飞机因为是喷气的,能很轻松地控制方向,慢慢“飞”回来。

网友:
不行吧

模型和真飞机不一样,别说放伞,就连在屁股挂条1米多的飘带,飞起来感觉都吃力了,这种小飞机如果一放伞,利马就失速了的,别忘了模型飞机气动特性上和真飞机是有差别的,别说这种翼展不到1米,重量都没有1KG的飞机,就连40级别的油机使用襟翼,效果都不明显。

楼主:
XD们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我做这个装置的最终目标是让飞机撞击任何物体时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伤害,而不是让伞打开后能够操作着回来。。。。

网友C:
。。。。。。。。。。。。

还是从出发点重新看看吧,撞击物体的前提什么?飞机掉下来了,一般在中高空,错舵都能改出,因为有反应时间,那么问题就出在低空了。
    炸多了自然就知道,低空炸机无非“错舵”“失速”,错舵是否有救,看的是个人反应,有开伞的反应的话,那么改出也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有了伞,不会有依赖心理吗?俗话说得好,高手是炸出来的,这一点不假。
    再说说失速,一般失速都是一边机翼下沉,然后飞机翻转着下坠,如下图:

这种情况下,如何开伞?高度还够吗?如果高度够,为什么不推杆俯冲,同时摆平飞机有了速度再把飞机拉平降落

网友:
这个要是用作正常的伞降还是可以的,不过也用不着用上火jian装置吧。要是用着做炸机保护,我看还是算了吧。

网友:
高手是炸出来的

而且越高手炸得越惨~好象没多少人理解

网友:
34楼图片是你画的吗??

网友:
是的

没什么绘画细胞。。。

网友:
有那工夫,好好练练飞行技术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从出发点重新看看吧,撞击物体的前提什么?飞机掉下来了,一般在中高空,错舵都能改出,因为有反应时间,那么问题就出在低空了。
    炸多了自然就知道,低空炸机无非“错舵”“失速”,错舵是否有救,看的 ...

网友:
若有时间打开伞,我就设法挽救飞机,根本不可能去开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时飞机一般距离地面1米左右,伞还没开呢,0。5S内突然反应过来打开开关,及时没有开伞时间。。。您是超人?0。5S的反应速度,一般人来说,极限得很咯 别瞎折腾了,多练习多学才是正道

网友:
一有大風吹去了

网友:
兄弟玩空投的吧?

网友:
说了没有必要了....模型更本没有必要..除非军队靶机.....开伞是为了回收设备

网友:
玩嘛,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