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210卡盘挡板下沉了.做个支撑.

楼主(2008-01-22):
我的D210卡盘挡板下沉了,放下时刮卡盘,哒哒响..做个支撑.

网友:
轴上有限位螺栓的,调整一下就行!不需要什么支撑!

楼主:
哦.我还是研究的不透.谢谢.

网友A:
把急停开关后面的后盖打开就看见了。有个限位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急停开关后面的后盖打开就看见了。有个限位螺栓。

这里可是一个麻烦!我的D210回来一年多!就是比较少用!!!!靠!最后这个机关全给锈死了!上个月整了一个星期!什么东西都用了,就是没有作用。最后拆了档板上的的那个定位螺丝!!

网友:
我的机子用的也比较少,但我有个习惯,每次用后都要清洗干净,只要露金属的地方就上上机油用以防锈。

网友:
急停开关后面的后盖以前从没有打开过!不知里面的结构啊!打开后才晓得问题的起因啦!!

网友:
我买来就把挡板拆了,还不够碍事的呢

网友:
机床不用就要清洗干净,不然就会坏。而且最好要用,要不然半年一过机床就基本报费了。而且精度会有偏差。

网友:
我也感到那个挡板有点碍事,但还是要用的,对安全有益

网友:
我觉得挡板还是不要拆的好 ,最起码可以避免忘摘卡盘钥匙这类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