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可以代替甲醇吗

楼主(2008-01-22):
我公司有很多丙酮,发现燃点和甲醇接近,也容于甲醇和蓖麻油,不知道可否代替甲醇

网友:
对环境污染挺大的吧,挥发的毒性也不小。还有要看它释放的热量有多少。

楼主:
丙酮  CH3COCH3

1、别名·英文名
   二甲基甲酮、阿西通、醋酮;Acetone、Dimethyl ketone、Propanone。

2、用途
   用于有机溶剂、醋酐、氯仿、染料、石腊的精炼、橡胶、润滑油的制造。

3、制法
   (1)通过玉米发酵法分馏制得。
   (2)石油裂解法制得。
   (3)木材干馏。
   (4)醋酸钙加热。
   (5)异丙醉催化脱氢。

4、现化性质
   分子量:                                58.08
   熔点:                                  一94.6℃
   沸点:                                  56.48℃
   液体密度(15℃):                        797.2kg/m3
   气体密度:                              2.00kg/m3
   压缩系数(14.2℃,90L 79~3699.38kPa):0.00011l
   临界温度:                              236.5℃
   临界压力:                              4782.54kPa
   临界密度:                              278kg/m3
   气化热(0℃):                           563.79kJ/kg
   比热容(气体,26~110℃,101.325kPa):  Cp=1452.37J/(kg·K)
   蒸气压(39.5℃):                       53.33kPa
            (25℃):                       30.17kPa
   粘度(气体,0℃):                       0.00725mPa·s
       (液体,0℃):                       0.4013mPa·s
   表面张力(丙酮一空气或蒸气,0℃):       26.2mN/m
   导热系数(0℃,气体):                   0.0096338W/(m·K)
           (0℃,液体):                   0.177702W/(m·K)
   折射率:                                1.3585
   闪点:                                  一17.78℃
   燃点:                                  465℃
   爆炸界限:                              2.6%一12.8%
   最大爆炸压力:                          872。79kPa
   产生最大爆炸压力的浓度:                6.3%
   最易引燃浓度:                          4.5
   燃烧热(液体,25℃):                    1791. 62kJ/mo1
   毒性级别:                              1
   易燃性级别:                            3
   易爆性级别:                            0
   丙酮在常温压下为具有特殊芳香气味的易挥发性无色透明液体。易燃烧,其蒸气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或高热易引起燃烧。化学性质较活泼。其液体比水轻。能与水、酒精、乙醚、氯仿、乙炔、油类及碳氢化合物相互溶解,能溶解油脂和橡胶。丙酮蒸气有麻醉效应。
   丙酮与一些物质混合接触时的危险性如下表所示。

5、毒性
   兔一经口         LD50:5300mg/㎏
   最高容许浓度:1000ppm(2400mg/㎏)
   丙酮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吸收。经皮肤吸收缓慢,量少,主要是驼过前两个途径。由于丙酮的水溶性强,它易溶解和吸收入血液中,很快分布于全身。丙酮属微毒类,其毒性主要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作用。基蒸气对粘膜有中等程度的刺激作用。丙酮对皮肤无致敏作用,但有轻度刺激作用。
   吸信蒸气急性中毒后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麻醉状态。最初出现管乏力、恶心、头痛、头晕、容易激动。严重时可出现呕吐、气急、痉挛以及昏迷。液体能刺激眼睛。吞服反能刺激消化系统,产生麻醉与错迷等症状。

6、安全防护
   丙酮要用玻璃羡慕或金属桶盛装。灌装时控制流速不可过快,防止产生静电。库内存放丙酮时,不应把库房堆满,在墙边,离顶栅、离柱子应留出一定的通道,以便进行防火检查及发生火灾时有效地进行消防施救。
   发生火灾时可用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化学干粉、黄砂灭火。用水灭火可能无效,但可用来冷却火场中的容器,驱散蒸气,稀释和赶走流出的液体,保护去堵漏的人员。
   丙酮流出时,首先要切断所有火原,穿戴好防毒面具、手套防护服等,用水冲洗,洗水经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甲醇(Methanol,Methyl alcohol)又名木醇,木酒精,甲基氢氧化物,是一种最简单的饱和醇。化学分子式为CH3OH,结构式如下:

     H
H—C—O—H
     H
分子结构: C原子以sp3杂化轨道成键,0原子以sp3杂化轨道成键。分子为极性分子。
物理化学属性

甲醇是一种无色、透明、易燃、易挥发的有毒液体,略有酒精气味。分子量32.04,相对密度0.792(20/4℃),熔点-97.8℃,沸点64.5℃,闪点12.22℃,自燃点463.89℃,蒸气密度 1.11,蒸气压 13.33KPa(100mmHg 21.2℃),蒸气与空气混合物爆炸下限 6~36.5 % ,能与水、乙醇、乙醚、苯、酮、卤代烃和许多其他有机溶剂相混溶,遇热、明火或氧化剂易燃烧。燃烧反应式为:

CH3OH +  O2 →  CO2 +  H2O

网友:
丙酮国家控制的,原因:制作冰毒的原料

网友:
用丙酮冒烟大,火头易黑.

网友(2008-07-23):
用工业酒精吧。。。。。。又便宜。。。。。玩练习机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