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牌的工具

楼主(2008-01-23):
问下大家YT的内六角和球头上的十字起子工具怎么样。还有什么牌的工具推荐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亚拓 原厂 和雷虎的性价比最高 其次是台湾的几个牌子 TY1
然后好一点的 HIROBO 再好点 HUDE的

楼主:
不知道世达的怎么样
他好象都是L型的

网友B:
I use YT tools only

网友C:
Align的工具很不错,算是align产品中性价比较高的。

网友D:
我也是用亚拓的工具,感觉不错。

网友E:
ESKY的不错,漂亮,刚度好

网友F:
这个跟买衣服没啥区别吧?

网友C:
我也有一支EDS的1.5。。。质量很一般。

网友G:
用了不少牌子的工具,用在模型方面,还是HIROBO的模型工具最合手,最好用.

网友H:
esky的好用些,外观好看,美观。手感好,硬度也很好,我最信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