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配SJM PRO请老鸟指点!

楼主(2008-01-23):
想自己配,遥控想用T9,陀螺GY401,还要舵机,不知道什么好点,还有电调,电池等等,都那些性价比高点啊,我想玩3D宝来点的,对了陀螺是不通用的,换到更高级别的也能用吗?

网友:
GY401算高级了吧!

网友:
兄弟?你这点都不知道,证明你对于直升机完全是一菜鸟。
1,多潜水。
2,直升机绝对没你想象中好飞。
3,第一步可以搞个模拟器,练悬停。你就知道自己的斤两了。
4,直升机非常费钱,费时,不是指采购 ,指维修。
5,直升机的危险性高于固定翼。
6,不要以为3d好飞,你花3个月时间,天天练炸鸡差不多,不然你1年说不定悬停都没有过关。
7,建议从雷鸟,lama之类入手,节约银子,减少伤害,了解性能。

网友A:
我练习模拟器大概50小时直升机后就飞SJM 400 V2了,
平时没什么时间,一年下来也是练习悬停一百小时左右,
现在在飞SJM PRO  3D了,
基础要练好不能心急,
心急了,花钱像烧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练习模拟器大概50小时直升机后就飞SJM 400 V2了,
平时没什么时间,一年下来也是练习悬停一百小时左右,
现在在飞SJM PRO  3D了,
基础要练好不能心急,
心急了,花钱像烧纸一样

你有耐心50小时模拟,还不错,很多人拿到就飞,很危险。
不过你不要告诉我第一次一把起来,没有炸哦。
模拟多最多少炸点,炸轻点。

网友:
新手最好先从练模拟器开始,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损失,节约成本呀

网友(2008-08-06):
新手建议上lama,不错的选择

网友B:
舵机可以 考虑 用65M G 一般 特级模式下摔 也轻易不会坏

尾舵机9257    建议你换控 T9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9257    建议你换控 T9 不行!

9257装pro上可能太大了。我装在325上都嫌大。

斜盘舵机原厂的SDG402很不错,65MG都用滥了,最近好像抱怨的不少,说偷工减料质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