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鸡的最佳动力搭配是啥?

楼主(2008-01-23):
俺的亚拓450V2体重为840g,远超说明书全配的重量,成了个胖鸡 ,用过原厂的430XL、兴耀华的OK400,发觉航线5分钟,
电机
都烫手,寿命不长也! 各位试用过哪些电机在如此体重下发热不大的?

网友A:
減肥會不會比較快呢?或者在電機上加裝散熱片?

网友B:
鸡鸡越重对电池,电机的要求越高。
亚拓的450XL还比较轻,SE以后越来越重了,需要减肥。
我的WING起飞重量670g.

网友C:
我的现在起飞重量850g左右,现在使用的是战神4100kv配12T。IDLE油门曲线90-75-90。已经很暴。
如果可以减肥还是减肥吧,我用的10DS接收+9254锁尾,在不换装备的情况下是减不下来了。
不然只能换一个功率更大的马达。

楼主:
今天用战神的3300Kv(13齿)飞了一下,同样5分钟的航线,电机的温度不高,只有一点温,可是就是感觉动力太温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