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直上好用能闪动高亮的电量显示器。。

楼主(2008-01-23):
网上有三种这样的显示器。。。

不知道那种是最好用最方便的而且高亮的。。。。。

有了它还是很方便的!提醒不要过放电。。。

A.K.E PM3C平衡电量显示器(3串锂电池专用)

电池在11.2v以上时,长亮藍色灯。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当电池在10.8v~11.2v时,蓝灯闪烁。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d0z4O2W*H5n-u
当电池在10.2v~10.5v时,会长亮在最低电量的那片电池上。
'当电池在10.5v~10.8v时,三颗红灯连续闪烁,警告停止飞行。

.h1k&X

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是那一片电池最先没有电了,3颗红灯同时闪烁时,停止飞行。
bbs.5imx.com.W7~+X;E*o0@

网友A:
我现在用最底下的这款!

感觉效果不错!很亮很亮!

网友:
不错,只要肯摸索总有好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最底下的这款!

感觉效果不错!很亮很亮!

我想问一下这种闪烁的速度快还是慢???AKE 的那种是不是不闪的??谢谢了很想搞一个高亮闪烁做电池的指示用。。:loveliness:

网友:
闪的频率还没办法说!速度不是很快,大概1秒钟闪2下!蓝灯和红灯都是!

蓝灯很亮,都刺眼了!呵呵

楼主:
这么说装在飞机上。。一闪一闪的一定很漂亮。。。。不知道那种数字显示器效果怎么样。因为更直观了。。。。

网友:
3个闪灯再带自动减功率的话就无敌了。我的那个能自动减功率和闪灯,不过灯只有一盏,而且不是很亮。

楼主:
谢谢朋友回答。。今天以订了第三种这个了。。感觉实用!直观!!论坛里其它朋友反应比前面二种要方便实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