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导轨 从现在做起

楼主(2008-01-23):
铣床cnc改完了 第四轴还缺东西 暂时无法进行
需要找点事情解决手痒痒的问题
手里还有改铣床时剩下的点导轨软带 没事把车床也贴上

先把车床大卸八块

开粘

由于溜板跟导轨配合面一边是山形 一边是平的 导致两边贴塑的厚度要求不一样 又不想铲溜板怕搞坏了 手上也没有两种不同的软带
手上是0.5mm软带 在山形导轨上会使溜板抬高大约0.7mm 平的这边就少了0.2mm  找了一张厚度大约0.15mm的纸垫了一层 再加上多一层胶
厚度应该就合适了

网友:
超级烂方法!没有前面的绒毛涮,来刷开铁屑什么的!一样会伤轨道!

楼主:
晕 现在正在贴塑我装绒毛刷干吗 等贴好了才会装上去得

网友A:
这东西最好还是不要随便搞,前几天我就心血来潮的把小拖板的丝杠拆下来了,结果装回去就觉得间隙增大了,所以不是万不得以不要随便拆

楼主:
一样东西到了我的手里不把它拆开看看 心里总是痒痒的 因此这个车床我都拆了好几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最好还是不要随便搞,前几天我就心血来潮的把小拖板的丝杠拆下来了,结果装回去就觉得间隙增大了,所以不是万不得以不要随便拆

晕,这是你安装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东西到了我的手里不把它拆开看看 心里总是痒痒的 因此这个车床我都拆了好几遍了

说到点子上了,估计工具版的TX都是一样的败家,什么东西都想拆,都敢拆

网友:
高手随便拆了,通过调整,比原来还好,菜鸟拆了,可能就装不起来了,勉强装起来,不知道机构的奥妙,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
hehe,这就是高手与菜鸟的区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点子上了,估计工具版的TX都是一样的败家,什么东西都想拆,都敢拆

   哈哈说到点子上啦,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有那样的毛病,把怀表啊什么的都拆那开了,结果一个也没装上。工作后还拆过照相机什么的,一个也没有修理好,倒是都给修理彻底完蛋了。

网友:
学什么东西都是从拆开是的,学电脑每一个月我拆的四分五裂,装上去跑了几年挂了,升级,从586到p4,多少风雨,现在这小床也差不多,为了上二楼分尸,改天看那不顺眼还得来一次,精度不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呵呵,到不能来的时候也就没什么了,自己也可以造架床了

网友:
我也是典型得败家子,哈哈,不过据我爸说,从我爷爷算起,有三代败家的了

网友:
请问LZ,导轨贴塑软带是哪里买到的呢?网上有卖吗?

楼主:
没有在网上找到零卖的 我是让网友代买的

网友:
请教:
贴塑的时候只贴溜板箱就好了?还是整条导轨贴上好呢?

贴塑的材料价格是?

谢谢!

楼主:
只要贴溜板就可以了 不能在导轨上贴
价格 我买了一米0.5mm厚12mm宽1米长的用了一百多 应该是两百多一公斤吧
如果是贴车床的话要记得在溜板齿轮箱上加垫 因为溜板被抬高 会导致齿轮跟丝杆配合不正确 有可能会导致过紧甚至损坏齿轮
还有就是如果是一边山形导轨的话 在平的那一边厚度要大一些 防止面接触变成了线接触

网友:
我们本性就是喜欢瞎折腾,多动手,多动脑,才是我们乐趣所在,我的海安9250A拖板,鞍床都折了N次,工多艺熟,间隔大了就慢慢调试,多次出现的毛病都能解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澳秘!

网友:
工具坛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