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啊!!SOS!!!

楼主(2008-01-23):
今天固朗450C到手组装的
我的控是6EXHP 接收是136HP
GL原装
电机
电调,带BEC
为啥把三个
舵机
和GM700插好后 电是机不转呢, 四个舵机和陀螺都能正常工作, 或单插3通道电机也能运作...
郁闷中. 等好人解答 谢謝

网友A:
是不油门反向了?!

网友B:
检查下插头是否都插到位
是不是开了油门保持开关了?

网友C:
可能是插错了!

网友D:
也可能BEC的输出电流不够用,没玩过直升机,瞎猜的.

网友E:
FUTABA的油门通道需要反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哥们 问题终于明白了 GL的电调很神奇 先开控再接电池的话才能动油门 先接电池后开控的话 电机是死活不会转的 只会动螺距 和升降 副翼 方向舵机 可能是为了调机方便不用拔香蕉头吧
是我太菜了 以前只玩油的第一次玩450
我的错....
再次感谢